有没有模拟开关能同时支持正负电压?

楼主(2020-11-12):
想用模拟开关控制ADC轮流采集多路电压,电压中即有正压,也有负压,但模拟开关的输入电压好像必须在器件的供电电压之间
如果要同时控制正负压,有什么简单点的实现方法呢?

网友:
负电源做模拟开关地?

网友:
对模拟开关,正负供电。不然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电压做模拟开关地?

是否有模拟能类似继电器那样,用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呢?

网友:
古老的CD4066一类的开关,有个VEE可以接负电源,于是信号就可以在VCC和VEE间了,大部分情况下把负电源脚接到地的

网友B:
4066是没有的,CD405X系列几个倒是有的,楼主可以看看,记得使用时,要想法通过合理设计规避掉模拟开关内阻带来的影响。

网友C:
哦楼上估计是对的,我可能记错了,反正就是古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楼上估计是对的,我可能记错了,反正就是古老呗:)

是挺古老的,那么新器件是否有性价比好的,支持负压的,适合用作ADC模拟通道切换的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66是没有的,CD405X系列几个倒是有的,楼主可以看看,记得使用时,要想法通过合理设计规避掉模拟开关内阻 ...

感谢提醒和推荐!规避内阻影响,应该只能靠尽量提高采集端的输入阻抗了

网友:
ADG1208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DG211.DG411.DG441.DG408.DG409.4051.4052.4053,还有其他很多的

网友D:
关键是你怎么采集啊,最终还不是调理成正信号,用调理后的信号

网友:
MPC506\508\5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怎么采集啊,最终还不是调理成正信号,用调理后的信号

有些ADC是支持负压的,比如AD7606

网友E:
这款手册说明支持-2V到V+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3406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手册说明支持-2V到V+

负电压输入可能会造成隔离变差。其实换一种思路,如果信号在-2到2之间,可以用-2.5和2.5双电源供电。这个负电压可以找个电荷泵来解决,或者用pwm来模拟电荷泵。

网友:
CD4051 4052 4053我用得挺好的。不过要负压开关肯定是要负压供电的。
或者你去看一下他内部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
研华的方案你可以抄下,用的是DG403(VISHAY)这个模拟开关切换放大倍数,通道切换用的是光电固态继电器。

网友:
正负17V供电的,信号输入最大正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