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308 做信号发生器的波形 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楼主(2020-11-12):
如题,
有和正规机比较过的TX吗

网友A:
你这精度是指频率稳定度还是谐波失真?谐波失真我记得调的好的话大概0.5%~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精度是指频率稳定度还是谐波失真?谐波失真我记得调的好的话大概0.5%~1%左右。 ...

好的 谢谢

目前用555搭了一个凑合在用  其实是配合很低级的个玩具

网友B:
ICL8308这东西现在停产了吧,买到价格也不低。建议考虑单片机集成的DA或者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L8308这东西现在停产了吧,买到价格也不低。建议考虑单片机集成的DA或者PWM ...

主要是最近没时间折腾  目前有555将就看看
毕竟只是玩具而已 :)

网友:
8308产生正弦波肯定比555电路要好。 如果要产生占空比不是50%的信号,555电路有优势。

网友C:
8038、max038都停产了,用DDS吧

楼主(2020-12-13):
引用 网友C:
8038、max038都停产了,用DDS吧

IC停产跟我们玩有什么关系
我都已经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