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比SMA接头小的连接器底座

楼主(2020-11-12):
有的产品需要把天线座子安装到外壳上,但是空间限制,外壳用SMA座子放不下。。不知道哪位坛友用过小一些尺寸的座子,可以在外壳上打个孔,把底座固定上去。

网友:
SMA不行,当然就得是SMB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A:
比smb还小的,ipex,你值得拥有。

网友:
MMCX,你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smb还小的,ipex,你值得拥有。

ipex是板上连接器

网友B:
比sma小,那就ssma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sma小,那就ssma呗:)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ssma可以使用。
也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MMCX差不多SMA的四分之一

网友:
MCX或者MMCX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