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嘉立创SMT,都能遇到芯片贴反的问题,想知道原因?

楼主(2020-11-12):
这个问题我问过几次了,都没有结果。

这次打板回来仍然有这个问题,这颗料是贝岭的24C512,以前还有SP485和LM358贴反的事情。

这次是2*2拼版,做了30大片,目前自己使用了8大片,只发现单独一颗贴反了,想问一下什么原因,是料散新的还是抛料人工编装带引起的?

楼主:
不是冒烟了很难发现问题,想想都怕,要是检验不仔细不冒烟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发给用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冒烟了很难发现问题,想想都怕,要是检验不仔细不冒烟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发给用户了 ...

最后一句话就不要说了,这个功能用到的话必检项,还能直接发客户,你们产品的返修率很高

网友:
贴片问题,请到系统上投诉。
售后服务---SMT品质投诉

楼主:
就是想知道原因,其实也不算投诉,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这些。

网友A:
看PCB有一种磨砂的感觉

网友B:
管装的元器件 反的 概率会大很多.

先管装转为编带包装,再上机贴片, 转编带是半自动完成,  这半自动就有可能会翻过来. 楼上这个不是管装的,不知道又是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
楼主给pcb喷涂了 一层三防漆?

网友:
有AOI检验的么?

楼主:
AOI校验是PCB环节的工艺,不是SMT的。

网友:
我有SMT 发现QFP44 IC 贴反的 不过我都是拆掉重新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AOI校验是PCB环节的工艺,不是SMT的。

兄台就有所不知了,SMT也有AOI检验的(检查元件方向,立碑,缺件,偏位,连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就有所不知了,SMT也有AOI检验的(检查元件方向,立碑,缺件,偏位,连锡等) ...

正解(凑个字数)

网友D:
30个小板,8个人工补焊芯片的都是反的,上电直接冒烟

订单压力虽大,还望质量不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个小板,8个人工补焊芯片的都是反的,上电直接冒烟

订单压力虽大,还望质量不放松 ...

嘉立创那里补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装的元器件 反的 概率会大很多.

先管装转为编带包装,再上机贴片, 转编带是半自动完成,  这半自动就有 ...

你们料带是整盘上还是零碎料上料的?

网友:
现在都只贴阻容元件了

楼主:
我有些担心嘉力创的物料来源,像我这样每次遇到贴反了的坛友肯定还是有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物料来源了,不相信器件厂家会有那么大的装袋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装的元器件 反的 概率会大很多.

先管装转为编带包装,再上机贴片, 转编带是半自动完成,  这半自动就有 ...

这个解释很苍白,我淘宝随便找的磨字+编带的厂家,给sop8的芯片做打磨编带,每次做1~2K,总共做了差不多有20K,从来没出现过极性反了的问题。

网友:
贴反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都是客户反应有问题拿回来检查才发现的,有一批次贴反了好几块,被客户投诉了

网友:
看来遇到的人还不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因为样板,自己重新换个 也没在意。
发给客户的还是要仔细测试下。

网友:
暂时没有发现贴反的情况,每次都很认真对比DFM

网友:
有方向性的器件自己当心,不要乱找厂家贴,一般贴片线都会配套AOI的,用来识别贴反、贴歪等情况。当然如果你量很少,这些需要人工来编写的AOI识别,可能厂家就省略了。
尽量检查器件极性后再上电,上电等烧了再去修,不知道会不会给其他器件留下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PCB有一种磨砂的感觉

我有个批次的PCB也是磨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