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无线芯片?有知道的吗?电动车上的。

楼主(2020-11-12):
从电动车上拆下来的,靠小单片机驱动的。不知道是433还是2.4G的?

网友:
这样的天线是2.4G的,估计是国产的某些类似NRF24L01的东西,估计跟部分NRF24L01的模块能pin to pin兼容

楼主:
我还以为是433  那估计传输距离很近的。

网友:
无线鼠标级别 3-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