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雕刻机经验,上手加工中心难吗?另外请推荐20w左右的加工中心

楼主(2020-11-12):
公司打算入手一套加工中心,预算20w左右,要全新的,不要二手的,不知道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我雕刻机用得比较多,gcode也熟悉,不知道上手加工中心难不难?

网友A:
还是找个专门干这个的干吧。
虽然一般数控系统操作界面与雕刻机常用的软件略有区别,但G代码都一样,可以说不难。
但问题是,当犯错时,加工中心的毁灭能力比雕刻机要大得多。
雕刻机通常驱动能力有限,主轴直接怼工作台可能也就崩了个刀,工作台啃了个坑,主轴和机架不一定会损坏。
但加工中心的力量肯定是足以怼坏主轴甚至部分结构的,犯错经济损失较大。(怼工作台一般不能,但刀柄撞工件台钳常见)
安全方面,可能出现刀具刀柄,甚至是工件和台钳射穿安全门的情况。(铣刀或钻头扎入工件从台钳里拔出工件疯狂旋转折断后射出)
如果是喜欢把上半身探入机器观察调整、开门加工和钻入机器进行清理的,更夸张的场面也可能出现。

网友:
有的系统带过切报警。

网友:
北京精雕

网友B:
楼主在珠三角地区吗?东莞厚街现代会展中这几天在举办 中国机床会展(DME),规模很大,里面有很多五轴、六轴加工中心展出,每家厂商都把最新的机器直接搬到展台,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下,到现场微信注册下就可以免费进去的

网友C:
我老家的表哥,前几个月买了上海的一家加工中心,花了30万吧,兄弟俩一起干,俩人连怎么编程都不会,就是把客户的资料导进去,剩下的就交给机器了。
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的,据说现在忙不过来,一个件卖100多,需要加工1个小时,利润率不知道多少,兄弟俩都舍不得回家,恨不得24小时一直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个专门干这个的干吧。
虽然一般数控系统操作界面与雕刻机常用的软件略有区别,但G代码都一样,可以说 ...

经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敢下手了,公司经常会有些实习生来实习,想下就恐怖

楼主:
谢谢推荐,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珠三角地区吗?东莞厚街现代会展中这几天在举办 中国机床会展(DME),规模很大,里面有很多五轴、六 ...

我们用不了太高端的,20w左右的应该就够了

楼主:
佛山,站长有推荐吗?
目前在做预算,采购可能要等到明年3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家的表哥,前几个月买了上海的一家加工中心,花了30万吧,兄弟俩一起干,俩人连怎么编程都不会,就是把 ...

1个小时100多,这是要亏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个小时100多,这是要亏本吧?

肯定是有的赚的,四五线小城市,租了三四百平的厂房,房租才不到2k,现在俩人干的热火朝天的

网友:
20W也只能买个国产一般的。但是 实事求是CNC国产货便宜但质量真不行,误差大。我们公司几年前10几20W买的国产的650级别的CNC,干粗活还行,精加工不行。后来又买了一台 台湾850效果不错。

网友D:
数控铣加上刀库就是加工中心,配上一大堆刀具、量具、刀柄、配件,建议买40W以上的。
一定要找专业的熟手操作,有些人想当然乱操作、乱编程就容易出事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控铣加上刀库就是加工中心,配上一大堆刀具、量具、刀柄、配件,建议买40W以上的。
一定要找专业的熟手操 ...

一根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算是幸运的, 整个人卷进去都不奇怪.
戴手套上钻床,就是粪坑里打灯笼,找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佛山,站长有推荐吗?
目前在做预算,采购可能要等到明年3月。

我们雕刻机项目关闭了,有一整套完整的设备,包括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等,有兴趣接手吗?

加工中心是杨铁的(台湾品牌),操作系统是日本三菱, 80*50 幅面,精度仍然保持0.01mm。

还有一个比较厉害都刀库(换刀速度很快的那种),和完整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雕刻机项目关闭了,有一整套完整的设备,包括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等,有兴趣接手吗?

加工中心是杨铁 ...

公司一定要买新的,因为对这方面不熟,希望买的时候能够得到厂家的培训和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一定要买新的,因为对这方面不熟,希望买的时候能够得到厂家的培训和售后 ...

哈哈,厂家的培训很马虎的。到外面找行家给你培训效果更好。

这机器很少坏的。外面很多维修商,比厂家专业多了。

给你一个例子:

当年我们买刀库,厂家折腾了几天死活安装不上去。

后来厂家找外面的维修商帮我们搞定的。

网友G:
您有雕刻经验,上手加工中心就是1个小时的事。其实加工中心操作比您雕刻机还简便,CNC加工关键的是灵活的做刀路,设计夹具,合理的编排加工参数。至于安全性,只要遵守好安全守则,以及上机前仿真好刀路,第一个工件坚持手轮模拟,其实安全得很,起码比角磨机,切割机之类的要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有雕刻经验,上手加工中心就是1个小时的事。其实加工中心操作比您雕刻机还简便,CNC加工关键的是灵活的做 ...

加工中心超级安全。

车间里任何会动的东西,基本都远远比加工中心危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数控铣加上刀库就是加工中心,配上一大堆刀具、量具、刀柄、配件,建议买40W以上的。
一定要找专业的熟手操 ...

钻头不是高速钢的么?怎么第二张的钻头还会扭成那样?不是应该直接脆断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个专门干这个的干吧。
虽然一般数控系统操作界面与雕刻机常用的软件略有区别,但G代码都一样,可以说 ...

你这描述太有喜感,哈哈,画面感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描述太有喜感,哈哈,画面感太强了。

很危险哒,这是15楼qiufeng的图没吓着你呀

加工中心比其他设备安全是因为它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设计,过载报警急停开门之类的,但这都是有限的,总是有人搞一些操作然后就出事了

烙铁烫一下是电工可以承受的工伤,但掉个手指脑瓜子开瓢绞肉馅不是电工该承受的风险,如果不是自己的买卖,还是不要亲自去干这个事,多少钱都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钻头不是高速钢的么?怎么第二张的钻头还会扭成那样?不是应该直接脆断么? ...

同问,就算烧退火了应该也不至于这样,这钻头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钻头不是高速钢的么?怎么第二张的钻头还会扭成那样?不是应该直接脆断么? ...

国惨的钻头有些是烂铁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敢下手了,公司经常会有些实习生来实习,想下就恐怖 ...

干什么事都有风险,不过这个太夸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铣加上刀库就是加工中心,配上一大堆刀具、量具、刀柄、配件,建议买40W以上的。
一定要找专业的熟手操 ...

这就是不按操作规程操作,旋转设备绝不允许带手套。还好不是车床,把人都可以卷进去。一般按规程操作,不会有问题。操作前要仔细检查有没有问题,再按下自动启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