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些EDA的焊盘的孔是方形的,有这些实物图吗?具体是什么样的物料才需要方形孔的?

楼主(2020-11-12):
板厂的钻头是圆形的,做方形的只能靠多次钻孔形成。

我们想知道哪些器件需要方形孔这种孔的,看到排针那些脚直径很小基本不需要方孔,太小也做不出来

那么一般方形孔会多大的?大家可否帮忙提供一下尺寸和实物图,我们考虑是否在EDA里面支持方孔,目前是对生成的钻孔文件这里有疑问。因为Drill文件里面没有描述方孔的指令。都是圆孔的。

另外,大家觉得是否有必要支持方孔?使用频率如何?

网友A:
钻孔信息不是在钻孔文件里面吗? 跟Gerber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信息不是在钻孔文件里面吗? 跟Gerber也有关系?

修正了描述

网友:
方孔要冲压,量大才划算,普通的场合即使引脚是方的,用椭圆孔就行

网友B:
也许可以反过来问,  什么方孔不能用槽孔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可以反过来问,  什么方孔不能用槽孔替代?

本来就是槽孔吧。板厂又做不了真90度方孔

网友:
方孔贵,圆孔便宜,别跟钱过不去

楼主:
这样似乎看起来方孔不是很必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似乎看起来方孔不是很必要的功能

你搞反了因果关系,大家不用方孔,用圆孔或者圆角方孔,不是因为没这个需求或必要,是因为大家知道板厂不能生产/不能方便生产,工艺不支持

要是方孔和圆孔一样好生产

我TO-220的通孔做成方的它不香吗?为啥非要做成圆的。。。

网友:
生产这边,无论是有铜槽孔还是无铜槽孔,方孔或方槽,都是用圆孔或椭圆槽孔帮替代的哦。   即使是锣铣的镂空方孔,都会有自身的R角,是带圆角的方孔,无法真正意义上的直角方孔的哦。

网友:
矩形四周加上圆孔,能够补偿过头。

凑合用,不要指望效果多好。

批量的话,还是得开冲模

网友:
DC电源插座是用长方孔的,但之前用PROTEL只能用圆孔叠加并不能设置方孔,AD之类的能不能设置还不知道,但不论怎么个画法,PCB厂应该是用钻头打一排孔实现方法的。

网友:
方形孔,要有铜有不说了
无铜的,精确度不高的话,可以在外形层画,再到四个交增加个钻孔。
          对于方形孔的大小,PCB厂家会选用不同的铣刀大多是1.6MM,不同的铣刀有不同的R用,需要以方形的连接点为中心,钻一个1.6MM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