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压力锅显示E8,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0-11-12):
压力锅型号是MY-YL50Easy202,上电就显示E8故障,会是哪里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铰合处的传感器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铰合处的传感器断线了

大湿!!!

网友B:
检查一下压力开关通不通?不通 清洗触点或用砂纸打磨一下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压力开关通不通?不通 清洗触点或用砂纸打磨一下触点

好的,我明天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压力开关通不通?不通 清洗触点或用砂纸打磨一下触点

检查了一下,确实是压力开关方面问题,压力开关是好的,是插在控制板上的插片没插住。本来如果插片外套个热缩管、胶套就能很直观看到有没有插到位,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没想到他多此一举设计了个塑料外壳套到外面,这样插片插到背后去了也看不到,虚接触了。美的质量堪忧啊,据说买来才煮了几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