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看PCB贴片,有没方便点的USB电子放大镜?

楼主(2020-11-12):
RT。
用的不多,可以插到笔记本电脑上,检查PCB焊接。

网友:
淘宝上一堆

网友A:
选择带有微距功能相机的手机,很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带有微距功能相机的手机,很清晰的

是拍照后上传到电脑查看?

网友B:
我买的安东星的
我看国外老哥视频测评感觉还可以
淘宝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拍照后上传到电脑查看?

就在手机上看,感觉还可以
和我手头上的20倍的放大镜看的差不多

网友C:
二手体试显微镜也就一两百,焊pcb效果那是杠杠的。

网友:
其实USB摄像头就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手体试显微镜也就一两百,焊pcb效果那是杠杠的。

我一直想买一台,但是不焊接手机板之类的话,太笨重了。

网友:
淘宝上50多的那种用着就没问题。就是得接电脑看。
带显示屏的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安东星的
我看国外老哥视频测评感觉还可以
淘宝有卖

我也撸了一个,120,1000倍带上下的支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手体试显微镜也就一两百,焊pcb效果那是杠杠的。

二手的这么便宜吗?
老哥有没有这种二手贩子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这么便宜吗?
老哥有没有这种二手贩子推荐一下?

闲鱼上面找找,我之前就买了一台180块钱。只有10倍和20倍放大,即使是20倍用来看芯片效果也是杠杠的了。关键是立体成像的,效果跟USB之类的不可同日而语。

手机拍不出看到的效果,实际看到的图像是有深景的立体图像。而且特别明亮。

网友:
如果你喜欢还能直接体式显微镜下面焊接,跟做手术似的。哈哈。。电工和维修利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买一台,但是不焊接手机板之类的话,太笨重了。

还可以,放一边还能看看手指上面的老茧。哈哈。。

主要是用来干活相当的犀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放一边还能看看手指上面的老茧。哈哈。。

主要是用来干活相当的犀利。 ...

兄弟能给个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能给个购买链接吗?

闲鱼买的,自己去闲鱼搜索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