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uCOS-III+emWin 操作系统+图形界面综合模板(多任务会快点)

楼主(2020-11-12):
     emWin是靠一个定时器驱动的,在串序执行过程中,尤其是需要多任务执行时,用操作系统来调度理论上会快一些,特上传一个模板给大家以供参考。
     模板基本就是初始化各种必要的外设,比较纯净,方便作为参考,以后需要添砖加瓦自己加就行。

网友:
不错啊 。马克 明天下载源码看看

网友:
新买的7寸 ,800*480 电阻屏 开发板, SWD进去后,初始化阶段就直接进 hardfault

网友A:
编译环境 MDK 5.31

问题1,  修改了Ext_RAM.ini   46,行 文件的下载路径,CMD才提示没有错误“LOAD ..\OBJ\tk499.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 program”
问题2,用MDK 的 LOAD 按键 一直下载不成功提示:“fail to download, can't find volume” //这个问题后来按下载说明,烧录了BOOTLOAD.BIN后,就正常了
问题3,进入调试模式后,初始化阶段就直接进入HADRFAULT 中断,试过别的几个例程,也是直接进入这里,或者进入  QSPI_FunSendbyte 函数死循环

void QSPI_FunSendbyte(u8 data)//byte send
{
        QSPI->TXREG = data;
  while(!(QSPI->CSTAT & 0x1));
}

死循环

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环境 MDK 5.31

问题1,  修改了Ext_RAM.ini   46,行 文件的下载路径,CMD才提示没有错误“LOAD ..\OBJ ...

1082464450TKM32F499评估板\TKM32F499评估板\1、TK499_GPIO\1、TK499_GPIO\project

这个例程 修改了Ext_RAM.ini   46,行 文件的下载路径,就可以正常DEBUG ,但是为什么你们提供的开发板例程就是不行???

问题1,  修改了Ext_RAM.ini   46,行 文件的下载路径,CMD才提示没有错误“LOAD ..\OBJ\tk499.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 program”

楼主:
仿真DEBUG停在外设上,你看外设相关的初始化是否到位了,或者是字库文件没下载,FLASH读都不知读到了哪个地址。另外你试一下把boot也删除了,直接仿真看看,仿真不依赖boo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DEBUG停在外设上,你看外设相关的初始化是否到位了,或者是字库文件没下载,FLASH读都不知读到了哪个地 ...

1、可以仿真了,不过只有烧录BOOT烧录的情况下,才可以仿真,GPIO的那个例程,无论有没有BOOT烧录情况,多可以仿真;另外仿真后,只有烧录过BOOT的情况下,复位后才能运行仿真烧录的程序
2、卡死的情况,也是在屏蔽字库的初始化代码后,就正常了
3、HARDfault,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碰到了,有可能修改了工程的一些配置,改的和GPIO的例子配置一样
4、另外调试的RAM.INIT文件里需要修改为当前工程生成的调试文件,axf文件的路径

网友:
这个芯片如何加密?
我都打算用STC做东西了

网友:
啥时候弄个git,每次大家都麻烦

楼主:
也有道理,屏的例程比较重复,TK499真的可以搞个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