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微信小程序与stm32通信

楼主(2020-11-13):
近期的项目要实现在小程序上,查看设备的状态。
我基本上没有写过微信小程序的代码,只会stm32,请问论坛大神提供下思路。
需要用到哪些知识,用python还是java,用到哪些框架。
是否需要自己再做一个公网服务器?
目前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小程序主要网页,主要开发语言是JS。

网友:
最好有个自己的公网服务器,备案
硬件加个gprs模块
服务端上面什么语言熟悉就用什么做,页面的话看微信小程序的官方开发文档,开发账号需要注册

网友:
蓝牙和互联网两种途径都可以。

网友A:
戳这里,阮一峰的教程,有 4 篇,这是第 1 篇:微信小程序入门教程之一:初次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戳这里,阮一峰的教程,有 4 篇,这是第 1 篇:微信小程序入门教程之一:初次上手 ...

你分享的这个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戳这里,阮一峰的教程,有 4 篇,这是第 1 篇:微信小程序入门教程之一:初次上手 ...

收藏了,下次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B:
我曾经发的贴子。。。
微信小程序与PLC进行Modbus通讯

网友:
dcloud 什么apk,h5,小程序一网打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发的贴子。。。
微信小程序与PLC进行Modbus通讯

感谢大家了。

“与装了公众号后台的服务器通讯。” 这句话没有理解明白。
就是说,需要写一个服务器的程序?这个服务器的程序是用来与单片机或PLC进行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戳这里,阮一峰的教程,有 4 篇,这是第 1 篇:微信小程序入门教程之一:初次上手 ...

您发的教程看了。确实对我等入门级很有用。理清了不少概念。

我其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单片机stm32通过4G模块发出的数据,是如何在小程序中接收,解析的。

这是这篇帖子里最大的困惑了。

楼主:
小程序的restful通信是不是必须要有域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发的教程看了。确实对我等入门级很有用。理清了不少概念。

我其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单片机stm32 ...

一句话:单片机发到你自己的服务器,然后手机到那个服务器去取。

网友:
小程序连你的服务器后台,设备也连服务器后台。搞定

楼主:
你这太精简了。我相信有很人和我一样。明白这个道理,但不明白如何去做。

楼主:
比如,服务器如何配置成https?  这里面就有好几步工作。是不是。

网友C:
WIFI. 服务器直接用小程序自带的, JS语音的限制比C少多了, 小程序可以直接操作简单的数据库, 这样服务器代码可以写的很小, 而且服务器代码也是同一环境下, 用JS语音编写的.
开始时字符串转换把我绕晕了, 不过写多了函数也就OK了.

网友:
设备在旁边的就蓝牙,设备要远程传数据就4G通信(tcp/upd)

蓝牙-->小程序

4G->tcp/udp服务器/http服务器->小程序

网友:
你的设备需要什么数据 ? 乐摇摇   了解一下

网友:
拿跟type C线把手机和stm32焊在一起。然后......就通信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有很多现成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 服务器直接用小程序自带的, JS语音的限制比C少多了, 小程序可以直接操作简单的数据库, 这样服务器代 ...

JS语音是什么?

楼主:
整理思路01
(1) 先弄一个网站服务器,配置好域名等,用来等待小程序接入。
(2) stm32连接esp8266或者4G模块,以便和网站服务器通讯。
(3)申请小程序开发ID和工具。先弄个helloworld

网友D:
服务器不是买来就直接用的,需要在买来的服务器上开发 后台程序,比如使用JAVA开发后台,使用django 开发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不是买来就直接用的,需要在买来的服务器上开发 后台程序,比如使用JAVA开发后台,使用django 开发后 ...

明白。怎么来写这个程序。请提供点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怎么来写这个程序。请提供点思路。

楼上的说的思路:

一句话:单片机发到你自己的服务器,然后手机到那个服务器去取。

你只要单片机能够http post 信息到服务器就好了。

服务器程序这个不用自己来写,有现成的。自己写也不难就是麻烦一点。

楼主:
好。我再想想吧。

网友:
蓝牙 或者 通过tcp服务。现在的小程序可以不用专门的公网服务器,可以用腾讯提供的云开发。 需要js,如果用自己的云服务器的话需要后端开发语言(py/c#/c++/java/GO) 等

网友:
服务端我知道现成的平台,避免广告嫌疑,有需要私信。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A:
戳这里,阮一峰的教程,有 4 篇,这是第 1 篇:微信小程序入门教程之一:初次上手 ...

这个分享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