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庭照明线路电压异常不受控求助.

楼主(2020-11-13):
如上图所示,两个3开开关面板.
7根线.1根红色确定为火线.

与确定为零线的图示三根绿线间电压测量为232VAC.三根绿线所接灯具及开关控制正常.

图示绿线与蓝线之间有恒定1VAC电压.蓝线所接灯具开关控制正常,但在关灯时,灯具会闪烁.如果接LED节能灯,此路灯具会微弱常亮.此路并接控制三个灯.

图示绿线与紫红色线之间有恒定90VAC电压.开关控制功能未知.

图示绿线与桔线之间有恒定214-216VAC电压.开关控制功能未知.

本应由此开关线路控制的吸顶灯灯座处,灯光不可控.用万用表量两端电压,恒定为200VAC.

问题来了.
这本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6个开关控制6个照明线路.共火线.
现在有3个正常,3个异常.
三个异常的线路上都有电压.
吸顶灯接线处常年有200V.
求助大侠分析原因.

楼主:
昨晚弄到12点半.没理清.今天想好好分析下.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 进水了,要不钉钉子打断了

网友:
开关led灯漏电

网友B:
断开所有负载,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 进水了,要不钉钉子打断了

进水了有可能.
真进水了就麻烦了.
现在不知道埋进去的线怎么走的.只能做黑盒测试..

楼主:
开关没有单独测试,回去研究下..
LED灯漏电的话,我开关不接,LED灯不接,线上面也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水了有可能.
真进水了就麻烦了.
现在不知道埋进去的线怎么走的.只能做黑盒测试.. ...

看下方向,拽一拽应该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所有负载,再测。

6路灯具,都是埋到客厅墙里面的.
有的线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路灯具,都是埋到客厅墙里面的.
有的线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在开关侧断开或者在灯具上断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关侧断开或者在灯具上断开啊!!!

有串有并,灯又多..线又乱又看不到.

网友:
所以才这样做的,不需要查线路,断开负载即可。

网友:
今年夏天才排查了一个照明线路漏电跳漏保:墙体内强电盒到客厅灯间的零线漏电,最后这段线不用,从卫生间跨接了零线(吊顶上,不用砸墙)过来才搞定

所有负载都断掉,先摸清线路走向,然后一段一段量

楼主:
怎么一段一段量?用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一段一段量?用电池吗?

摇表啊。
或者万用表。

网友C:
房屋有没有说明书,里面应该有水电布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屋有没有说明书,里面应该有水电布局图

没有,很久的房子了

网友D:
测量方式错误,零线为测量公共点,而不是三绿色线,那三绿色是零线经过等过来的,如果是白炽灯还好,是led或者荧光灯就回测量很大误差。

1v蓝线1v正常的,微亮是零线电压异常。供电系统负荷重或者变压器线路零线有问题。

直接说明异常现象,不需要测量啥电压的。6路开关具体控制啥说清楚。灯闪烁的那个接一个220v的小型双刀中继继电间接控制灯,实现控火线改为双控同时控制火线与零线,绝对不闪烁。或者换带横流板子的led灯,不要用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方式错误,零线为测量公共点,而不是三绿色线,那三绿色是零线经过等过来的,如果是白炽灯还好,是led ...

是的. 我昨天在家弄了一天,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结论了.
6个开关,除了一路没有控制外,其他的已经修好了.
闪的那一路是因为 灯座的正负极接反了. 我把三个并联的灯的正负极一个一个调整过来,然后把线拉撑,微亮的现象就消失了.

另外有一路200V,可能是因为接的火线.这个是吸顶灯. 我也知道要怎么改了.
可以把 墙里面的地线 接到现在的一路 灯控线上,然后把这路灯控线不接灯了.引到开关坐里面就有一根地线了.
然后就可以和200V的那条线路形成 有效的开关.

但是这样是控制火线的.灯具一直带电,我想了下,还是不要这一路了. 5路5个开关可控,亮度也差不多够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感谢论坛.
这个电路本来是正常的.
后来被一个上门维修的水管工修了一阵.搞得乱七八糟.
还是得找专业的,比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昨天在家弄了一天,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结论了.
6个开关,除了一路没有控制外,其他的已经修好了.
闪 ...

恭喜搞定,我处理的那个也是怀疑楼上装修,把楼板下面的线搞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搞定,我处理的那个也是怀疑楼上装修,把楼板下面的线搞漏电了

自建房,自己设计,不受干扰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