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JLC用Gerber文件第一次打板

楼主(2020-11-13):
第一次跟JLC的教程,用Gerber文件打板,居然有种堪比完成了一个项目的感觉

话说4层板性价比好高,过孔用的极限参数+0.05mm的,丝印还算清晰,效果非常棒。

增加3D示意图:

网友:
全志的芯片吗

楼主:
STM32H743 (字数补丁)

网友A:
USB和以太网的layout怎么不严格遵循差分线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和以太网的layout怎么不严格遵循差分线画法

没速度要求

网友:
不错啊,刚领了JLC的30元打样券,还没打过4层板,也准备试下

网友:
这种母版上放第二层板的时候,第二层板的接口是按零件处理的吗?为什么不会产生干涉呢?

网友B:
顺便请教下,USB上连的是TVS一类的保护器件吗?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C:
99下的GEBER文件一直不知道怎么弄,感觉很麻烦的样子,要懂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下的GEBER文件一直不知道怎么弄,感觉很麻烦的样子,要懂工艺?

按JLC的文件一步步操作,过程没啥把握,做了一次以后就感觉有底了。

网友D(2021-02-19):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下,USB上连的是TVS一类的保护器件吗?有推荐型号吗?

usblc6-2sc6这个型号和图片封装一致,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lc6-2sc6这个型号和图片封装一致,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对,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E:
lz用在什么产品上?h7的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用在什么产品上?h7的性能如何?

自己玩玩的,跑跑TouchGFX

网友:
都不体验下贴片

网友F:
看log是不是91大神二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log是不是91大神二世?

二儿子9月1日出生的,定制打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