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GPD或者类似的笔记本电脑的吗?实际体验如何?

楼主(2020-11-13):
请问有用过GPD或者类似的笔记本电脑的吗?实际体验如何?

如下面的说是,就是有实体键盘,体积小,有usb可插鼠标,可以插投影讲ppt

用于文档处理,收发一些邮件,和讲ppt

请用过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比如下图这个,接口还是比较齐全的,出差讲个ppt,不用带一堆转接线缆扩展线缆了

网友A:
这不是比以前的上网本屏幕还小吗,没用过这个但用过上网本,打算长时间用、干正经活的话肯定不好用

还是超极本吧,便于携带就 13.3 或 14 寸的,像我一样只看重量不在乎大小的话就 15.6 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比以前的上网本屏幕还小吗,没用过这个但用过上网本,打算长时间用、干正经活的话肯定不好用

还是超 ...

这个给mm讲ppt用,就是收发文件,处理文稿即可,方便外出携带,不用干电工活的

网友B:
这么小的键盘好用吗?ipad不香吗,要是觉得新出的贵,可以买二手10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键盘好用吗?ipad不香吗,要是觉得新出的贵,可以买二手1000多的

ipad体积太大了,并且插投影不太方便吧?

这种有原生vga和hdmi口的,原生USB-A也有,原生键盘也有,虽然比较小,但是外出携带用键盘的机会也不太多

有在用surface pro,平板+键盘盖的形式,不太好用,也太大太重了

网友:
盲猜使用体验不会超过苏菲go+键盘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ipad体积太大了,并且插投影不太方便吧?

这种有原生vga和hdmi口的,原生USB-A也有,原生键盘也有,虽然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1539413102
无线HDMI投屏器100多,可以投4K

网友C:
我买过一台,太小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台,太小不好用。

是的,打字速度直线下降70%。。看电影累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台,太小不好用。

老哥啥型号,出不?哈哈,我想体验下

网友D:
我有一台   出差简单调试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   出差简单调试很方便

对头,侧重出门便携~~

老哥的是什么型号?

我发现就算2斤不到的surface pro,出差背着也觉得重啊,还占用背包里面装衣服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侧重出门便携~~

老哥的是什么型号?

应该是2代把  128G  虽然性能不强大  运行keil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在使用,一些特定场合比如监控数据,接一个串口,不用GPD屏幕(太小),直接通过远程桌面将屏幕投射到我的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使用,一些特定场合比如监控数据,接一个串口,不用GPD屏幕(太小),直接通过远程桌面将屏幕投射到我的电 ...

老哥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的是什么型号?

游戏掌机,很早的版本

网友:
几年前看同事买过一台,sony的,5还是6寸,全键盘,翻盖的,P3处理器的,键很小,很容易碰旁边的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