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钜润液晶屏的FPC座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1-13):
买了几块好钜润的3.5寸和5寸的屏打算试试,,,板子做好了却发现液晶FPC座子不好买,淘宝搜了一圈,没找到。你们液晶配套的FPC座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确实很难找,我上次找了一圈,只找到一个封装兼容的,回来可以用,卖家店铺 深圳市世纪悦洋电子,你可以问问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A:
    这个你用千牛问一下客服,客服会根据你的订单,找出你对应的屏座子的型号给你,一般买样品的时候,会默认送座子给你的,不用另外买。也可以在下单的时候要求连座一起配买,叫客服优惠一点给你就是了。
    目前用的座子双排错位式的,是液晶屏很通用的座子,可能你没根据型号来找,没找对路子。

网友:
这个应该优先联系客服的,省时省力。 官方淘宝店主打液晶批发,并且也卖模块的,一般都能配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用千牛问一下客服,客服会根据你的订单,找出你对应的屏座子的型号给你,一般买样品的时候,会默 ...

搭顺风车提个建议   “5寸tft液晶屏彩屏模块”   能否加个 FPC 排线座。
2.54的排针太占空间了,另外,拖着一条硬邦邦的排线也太蛋痛了。
到了800*480这种分辨率的液晶,应该要考虑 FPC接线方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买屏的时候有送2块座子,今天用风枪手工焊接,一片吹糊了,一片吹歪了,仅有的2片座子都整废了。周一联系客服问问,想多买点备用,以防废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顺风车提个建议   “5寸tft液晶屏彩屏模块”   能否加个 FPC 排线座。
2.54的排针太占空间了,另外 ...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5寸屏我们公司已经有FPC座的转接板,之前只是打了样,没摆上来卖,迟点看来做一点放上去才行,大家也多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