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什么器皿放松香和锡?

楼主(2020-11-13):
我这个是平面,松香好容易滚出来。

网友A:
铁的茶叶盒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的茶叶盒盖子

铁吸热,不是一个好的方案。我见到过做家电维修的人用酒埕盖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吸热,不是一个好的方案。我见到过做家电维修的人用酒埕盖来装。

松香有厚度的,无所谓。

网友B:
老兄,直接用锡丝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直接用锡丝不好吗?

锡丝也有用。这个可以主要是废锡的重新利用。

网友:
我用罐头鱼的铁盒来装。

网友:
木头盒子/碟子我觉得最好用

网友:
没有容器,N久前按斤买了一袋袋子,大块直接拿着用或者放桌子上怼

废锡以前用清凉油盒,现在不够了,就直接仍在烙铁架的焊锡架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丝也有用。这个可以主要是废锡的重新利用。

废锡不去氧化是没法重新利用的,你可以洗洗睡了,少做无用功。几块钱的东西而已。一卷1kg锡丝一般10年也用不完。

网友:
松香,去买1圆一个小个的,纸盒子,差不多就丢了,因为里面的松香品质变差了,黑了。
锡渣,可以看看有没厚的纸筒,节一小段,封上,敲烙铁就可以了,锡渣可以收集起来,卖,有铅50圆,无铅100圆,重复利用就算了。

锡渣也可以拿去兑换新的,说白了,就是卖钱。

网友:
氟塑挖个坑

网友:
易拉罐把盖剪了,再圈个边,压一个硬纸就可以了,很好用,而且锡和铝在一起很容易撬开,可以试试,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
坏水杯的杯盖子,干掉里面的塑料部分,光用外面的金属壳

网友:
事半功倍不干,要搞事倍功半

网友:
直接买那种5毛钱一块的纸壳松香。

网友:
还有用松香的呀,用助焊膏吧,干净好用

网友C:
至少十几年没用过松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十几年没用过松香了。

还是太年轻,我最少17年没用过了

网友:
用助焊油,自从干bga就不用松香了。松香难以清洗焊油容易。

网友:
松香只用来找发热的芯片,吸锡器里和烙铁海棉上的锡渣直接倒垃圾桶,从来不敲烙铁,不需要锡渣桶。所以从来没有这些烦恼。

网友(2021-03-17):
陶瓷的烟灰缸很好用!

网友:
我用念慈庵的铁盒

网友:
这两张图片,可还满意?

网友D:
松香,必须是用酒精溶解后装到酒精瓶里,废锡,就用易拉罐装,要剪掉一半

楼主:
用豉油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香,必须是用酒精溶解后装到酒精瓶里,废锡,就用易拉罐装,要剪掉一半 ...

酒精溶解的话,比例是多少呢?

易拉罐不行,现在的易拉罐厚度还没有蛋皮厚

网友:
松香溶解在焊锡膏里面的路过……

网友:
用完的胶带纸的纸芯,下面粘一纸板封底。敲锡比较方便,不会太硬伤烙铁。

网友:
从来不用松香
原因 1 焊锡很久才能用完一卷,买了几卷焊锡丝,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用完
        2 我的烙铁头(T12)用了松香黑的快,而且很难清理
       3 倒是吸锡线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