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可否连接CH340进行串口通讯?

楼主(2020-11-13):
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安卓手机与单片机通讯,请教一下,安卓手机可否连接CH340进行串口通讯?

楼主:
是不是要安装安卓版的CH340驱动?

网友:
应该手机都有自带了

网友:
不需要驱动,部分安卓的串口调试助手是支持的。

网友:
可以,不需要安装,CH340的arduino插手机上直接就识别了,三星S10

网友:
官网里就有带源码的安卓工程下载,以前用过

网友:
更喜欢用CP2102都是免驱的

网友:
还不如用串口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