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windows开发的坛友一个问题

楼主(2020-11-13):
现在想做这样一个事情:通过usb或者蓝牙连接windows,然后windows弹出一个弹框

难点在于此时windows没有安装我们的应用程序,如果我传给windows一个文件,如何让windows运行这个文件?

或者有没有办法吧自己的应用程序类似上传到微软,然后安装了系统就顺便安装了我的这个软件?

~~~~~~~~~~~~~~~~~~~~~~~~~~~~~~~~~~~~~~~~~~~~~~~~~~~~~~~~~~~~~~~~~~~~~
目前变成两个问题
1、如何知道罗技使用的什么方法实现的
2、windows updata代理   或者  windows update 第三方开发接口的官方文档有吗?我搜了一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抓一下他的usb设备的枚举过程,看看是怎么通信的,如果可以预先再系统中做一些安装或设定,当然实现 ...

谢谢  给您说下具体应用

就是罗技的鼠标连上蓝牙或者插入dongle以后,屏幕右下角会自动弹出一个下载驱动的对话框,我们也想做这个功能

网友B:
那这个设备得先过WHQL认证。

网友A:
usb的话可以做成cdc的里面放一个autorun,蓝牙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话可以做成cdc的里面放一个autorun,蓝牙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感谢  打赏!

这个信息很有用   可以更详细一些吗

比如我做一个usb设备插上电脑就弹一个框的效果

网友:
从win95开始,系统支持Autorun功能,插入磁盘后,如果根目录有一个名为autorun.inf的文件,则会自动运行这个文件,一般在autorun.inf中就会写入要运行的exe文件的文件名。

刚才在和朋友吃鸽子,CDC是笔误,正确应该是MSC设备。模拟成U盘,然后把要运行的exe文件放在flash内,USB插入后即可运行这个exe。但是很多杀软会禁用autorun.inf,我在win7后就没搞过了,所以具体的你要试一下。

网友A:
回完帖后又简单搜索一下,从windows vista开始,U盘插入就要先询问再运行了,应该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但是光盘的autorun好像没有禁止,你可以将设备美剧成光盘试试看。

网友C:
HID+U盘  自动运行脚本 , 不过也可能被杀毒软件阻拦

做个驱动 微软认证后WINDOWS update 自动安装驱动,驱动中弹出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完帖后又简单搜索一下,从windows vista开始,U盘插入就要先询问再运行了,应该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但是光 ...

有个其他家做的应该不是模拟U盘的

因为插入电脑也没有盘符提示

我感觉类似开发一个东西上传到微软,然后之后比如win10系统装好以后就会自动加载我们的一个软件

然后我的设备连接windows以后,把一个带有识别码的程序发给windows,然后之前上传的那个去运行我的这个程序

或者干脆只是在windowss注册了一个ID,windows系统识别到我通过USB传过去的这个程序,就可以直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D+U盘  自动运行脚本 , 不过也可能被杀毒软件阻拦

做个驱动 微软认证后WINDOWS update 自动安装驱动, ...

“做个驱动 微软认证后WINDOWS update 自动安装驱动”

这个听上去更合理

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的链接资料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其他家做的应该不是模拟U盘的

因为插入电脑也没有盘符提示

可以抓一下他的usb设备的枚举过程,看看是怎么通信的,如果可以预先再系统中做一些安装或设定,当然实现起来就非常简单了,不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场景,没办法提供具体建议。

网友A:
你这个案例,应该是鼠标枚举后,自动从windows update下载驱动后安装的,如果你电脑不联网,插上鼠标,可以用但是不会有这个弹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案例,应该是鼠标枚举后,自动从windows update下载驱动后安装的,如果你电脑不联网,插上鼠标,可以 ...

“鼠标枚举后,自动从windows update下载驱动”

我到时试试不联网是不是没有,另外请教就是这个动作是谁发起的下载呢?因为此时电脑上还没装任何罗技的软件呢

网友D:
LZ的需求妥妥是自动执行代码,与木马异曲同工。往正派说,应该做驱动然后win认证自动更新;往中立说,可以是做成mass storage设备,虚拟个带可执行文件的u盘自动运行;往邪了说,可以考虑hid自动执行cmd代码,参照badusb 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需求妥妥是自动执行代码,与木马异曲同工。往正派说,应该做驱动然后win认证自动更新;往中立说,可以 ...

正派自动更新驱动估计不是那么好加入
中立U盘自启肯定被杀毒软件按住
邪道HID键盘自动敲我很看好,直接cmd敲网址打开应该就可以,自动的话可以借助powershell下载和运行

网友:
只有使用usb多设备模拟出一个光驱比较稳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给您说下具体应用

就是罗技的鼠标连上蓝牙或者插入dongle以后,屏幕右下角会自动弹出一个下载驱动 ...

罗技这个是过了微软认证放在Windows Update服务器上的。不过罗技这种大公司,应该和微软有合作,一些基本驱动可以放在系统里面,不联网也能用 。
驱动好像只要几千块就能上Windows Update服务器,你可以找国内代理咨询一下。

网友:
这不就是badusb之类的吗?usb rubber ducky,whid关键词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技这个是过了微软认证放在Windows Update服务器上的。不过罗技这种大公司,应该和微软有合作,一些基本 ...

以上坛友描述的正派的做法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所以现在变成两个问题
1、如何知道罗技使用的什么方法实现的
2、windows updata代理   或者  windows update 第三方开发接口的官方文档有吗?我搜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坛友描述的正派的做法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所以现在变成两个问题

觉得 如果能找一下微软 应该会清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设备得先过WHQL认证。

这个关键字很有用,谢谢,打赏!

请教下您的产品有做过这个认证吗?有没有代理商推荐

另外请教下您,我如何可以知道罗技的那个弹框就是使用的这个方法做的

网友: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drivers/dashboard/

作为全世界最会写文档的公司,也许代理能帮你更快通过认证,但是怎么做认证绝对是在官网上写得一清二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关键字很有用,谢谢,打赏!

请教下您的产品有做过这个认证吗?有没有代理商推荐

谢谢!我是做固件的,我以前呆过的公司有WIN驱动开发和测试的组,当时的设备里就虚拟了一个CDROM用来装驱动,装完驱动,这个虚拟光驱就会消失。经常看到他们用GHOST恢复不同的测试镜像,WIN 7  WIN8 WIN10 32 64位,用里面集成的工具做驱动安装测试,通过后可以获得微软件的数字签名,就可以在WINDOWS里显示CDROM了,变成受信任设备。测试工作主要集中在WIN上,有些需求也会改动固件中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是做固件的,我以前呆过的公司有WIN驱动开发和测试的组,当时的设备里就虚拟了一个CDROM用来装驱 ...

再请教下  有没有微软whgl 认证的代理商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