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对一无线上传,用什么方案合适?

楼主(2020-11-13):
帮朋友咨询一个无线组网方案的问题,是多对一的数据上传结构,需求是这样的:
1,现场有n台终端机器通过无线方式上传信息到网关,网关再统一把所有机器信息上传到服务器;
2,一个现场里面终端机器数量n有几十台到上百台,为了增强系统可靠性,网关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相当于一个网关带机器数量n可以少一些,但是最少也要有一二十台吧;
3,机器上传的信息要求实时性和高速率,要求1秒钟上传间隔,每次上传1kbyte;
4,可以有一次上传失败的情况,但要在下次上传时纠正。比如第n秒上传出错或失败了,那应该在第n+1秒的时候,上传2kbyte数据,包括第n秒和第n+1秒的数据一起。

目前考虑的方案:
1,zigbee,基本排除了,担心时延大。
2,lora,目前判断如果不用loraWAN的话,无法解决多对一的问题,就是多台机器同时上传时候占用一个信道,堵塞了。如果要用lora,是否必须上loraWAN了?而且不知道每秒1k这个速率,lora能不能搞定,因为要发多包数据才能组成1k。
3,其他更好的方案,经验不足,请大佬们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wifi不行么?一个AP带几十个终端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不行么?一个AP带几十个终端很轻松的。

WiFi在速率和带机数量上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应用既要保证可靠性又要保证安全性,应该会有wifi信号不稳,断线重连,ap被干扰和破解这样的问题吧。记得wifi的通信机制是先探测一下空中有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发送,有数据就等待一下再发送,在极端情况终端数量多,Ap数量也多的时候,是不是时延就比较大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在速率和带机数量上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应用既要保证可靠性又要保证安全性,应该会有wifi信号不稳,断 ...

干扰和破解这个是无解的,只要是无线的网络都存在这个问题。AC+AP的方案本身是没问题的,我试过100+人办公场合正常使用。AP本身也支持设置不同的频段使用。至于延时的问题,wifi本身的速率较快,所以不明显,除非是局域网中有人持续的大流量传输才会占用大量的带宽,导致设备响应慢,如果你是建立的设备专网,应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B:
适合私有专属的模式做,但是价格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合私有专属的模式做,但是价格会上去

请教一下私有专属是怎样的模式,也是指的WiFi吗?

网友:
就是普通的无线数传啊,要实时Wi-Fi肯定不靠谱,你那么多分机,一个算下来10ms的时间占用,Wi-Fi的机制我不知道,但是会不会出现重发后严重超过10ms?另外你系统机制最好弄成类似tdma的广播方式,发送端不要接受反馈,即使有一次出错,使用下一次的新数据替代上次即可这样的模式就简单多了

网友:
wifi 吧 。这个WiFI 就给自己设备用 不要给别人用  设备专属网络

网友B:
不过tdma的话时间同步又是一个问题,总不可能加一个GPS接收机吧?当然不考虑成本也无所谓了,这样最简单,

网友:
Lora也挺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tdma的话时间同步又是一个问题,总不可能加一个GPS接收机吧?当然不考虑成本也无所谓了,这样最简单, ...

很遗憾是室内应用,GPS没法用了

楼主:
lora发送一个数据包的最大载荷是256字节吧,如果要上传1k字节就要4个数据包以上,不知道包间隔是不是比较小。另外就是之前说的,是不是只能用loraWAN,自己用芯片做多对一收发应该很难实现吧?

网友C:
要求1秒钟上传间隔,每次上传1kbyte;然后一个网关20台算,每台只有50ms时间上传1KB,是这个意思么?感觉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1秒钟上传间隔,每次上传1kbyte;然后一个网关20台算,每台只有50ms时间上传1KB,是这个意思么?感觉好 ...

是这个意思,如果确实到瓶颈了,可以减小20到10,甚至更低也可以讨论,但是要保证1秒内所有机器数据上传,每次要保证传1k字节

网友:
所以楼主又要那么高的实时性,还不用TDMA方式我觉得怎能实现?而且还只算了单向的传输时间,你要知道上传成功了没有,还得反馈回来啊,Wi-Fi一类的我的确不觉得能实现这么实时的,虽然用起来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如果确实到瓶颈了,可以减小20到10,甚至更低也可以讨论,但是要保证1秒内所有机器数据上传 ...

这样感觉是做不到的,可能要改改思路

网友D:
不用loraWAN,用它反而不灵活,限制多。要充分发挥lora扩频通信的好处,使用不同的扩频因子,这样多个设备在同一个频率同一个时间发送,接收也能同时解扩。另外楼主需要说明下数量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loraWAN,用它反而不灵活,限制多。要充分发挥lora扩频通信的好处,使用不同的扩频因子,这样多个设备 ...

对lora的扩频特性不太了解,似乎是能够同频下同时传数据,其他就不了解了,应该看什么文档学习一下,先去查查手册看看吧。
一个场地内,终端机器的数量最少几十台,多的话可能到一两百台。如果只使用一台网关搞定最好,不能的话可以增加网关数量。网关的安装位置灵活,但因为场地大,距离从10米到200米都有可能,室内环境,但是是大厅环境,如果遮挡明显可以增加网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不行么?一个AP带几十个终端很轻松的。

老大,一个手机通过wifi能同时接收几十个终端么?不是一对一的么?

网友:
你这个网关也够呛吧
用wifi吧,直接省了网关这个瓶颈,直接上存服务器得了,就看你服务器的服务怎样设计了。

网友:
这需求不用wifi用别的我实在想不出理由。
wifi自己就带重传的,wifi自己就是tdm的,上面还可以有tcp以及应用层的重传。

别说中端只支持裸数据...

网友:
可以看看光伏汇流箱方案,LORSA方案,但实时性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