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极低功耗热释红外传感器PIR

楼主(2020-11-14):
有个应用是做一个检测人体经过的传感器,类似小米人体感应传感器,要求电池供电,功耗低。
自己找了一圈PIR传感器,看了模拟的和数字的,都没法做到小米的功耗,模拟的光算传感器功耗就有十几个uA到几十uA,数字PIR大约15uA。实测小米传感器的整机功耗约3uA,而且用的是模拟方案。说明传感器本身也是极低功耗的,因为PIR的特点是每次上电都要稳定一段时间,所以传感器不能断续供电,必然是连续供电的。
为什么市面上没有找到这么低功耗的PIR传感器,难道是小米自己开发定制的传感器?有坛友做过类似极地功耗PIR的话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小米是间隙工作的,你快速从探测区域路过,他根本不会反应,g功耗再低都没用

网友:
间隙工作,出现没有检测到的情况,功耗再低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是间隙工作的,你快速从探测区域路过,他根本不会反应,g功耗再低都没用 ...

据我所知所有的PIR都是不支持间隙工作的呀,每次重新上电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检测有效信号

网友B:
pir的上电漂移应该可以过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r的上电漂移应该可以过滤掉

之前测上电漂移的过程要半分钟以上,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进。如果是半分钟的初始化时间,就没办法间歇工作,因为半分钟内都可以过去好几个人了

网友C:
用过数字rda224/rdb224 好像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数字rda224/rdb224 好像10uA

我之前只用过森霸的AS312系列,功耗15uA。我去查了一下你说的,手册里写最低12,最高20,典型15,如果实测有10,那说明做的不错了

补充一下,224是15uA,223是10uA,已经比我找到的型号功耗低一些了

网友D:
微波探测的不知道间歇工作支持的好一些?

网友E:
同楼上,森霸的数字头有点名气,可以上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探测的不知道间歇工作支持的好一些?

微波正常工作的电流比较高吧,用纽扣电池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楼上,森霸的数字头有点名气,可以上去查一下。

对,之前一直用的森霸,传感器本身15uA。总体上说还是功耗偏大,设备可能用不到一年就没电了,用的还是大体积的纽扣电池。小米的PIR,有一个5年前买的,到现在都还能报警。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只用过森霸的AS312系列,功耗15uA。我去查了一下你说的,手册里写最低12,最高20,典型15,如果实 ...

好像看RDB224,RDA的好像停产了

网友F:
楼主啊,PYD1598适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PYD1598适合你要求

牛!居然有3uA的数字PIR!就是不太好买,贵点。兄弟有渠道吗

网友:
抱歉啊才看到,私信我联系方式,我让代理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