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插座,其中一个得电马上得点,另外一个延时得电

楼主(2020-11-14):
用无线AP给有线打印机做扩展,发现必须要先给AP送电,让AP找到网络并连上后才能启动有线打印机,不然找不到网络,有这种插座吗?

网友:
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你不关机不就没事了?怕停电加个ups

网友:
音响用的插座,电源时序器

网友:
用两个wifi插座就可实现

网友A:
感觉你要换AP才行,什么垃圾AP接个打印机就废了。另外你们办公的地方经常停电?这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要换AP才行,什么垃圾AP接个打印机就废了。另外你们办公的地方经常停电?这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

我家用的,不打印我就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用的,不打印我就关了。

AP能耗多点电,把打印机断电是正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