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的HC32L130低功耗模式求助,怎么调试都在260ua

楼主(2020-11-14):
原理图上什么都没有接,所有引脚悬空状态,板子上只有单片机、复位阻容、BOOT0电阻
程序只有一个进入低功耗模式的一句话,进入深度休眠只能到260ua左右。
按照例程中设置所有IO为下拉输入,功耗反而高了,能到600多。
都说功耗不错,能到0.3ua。是有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到吗?
求大神解惑
测试代码如下:
int32_t main(void)
{
    delay1ms(2000);
    delay1ms(2000);

    Lpm_GotoDeepSleep(TRUE);

    while(1)
    {
        ;
    }
}

配置IO的代码:
static void App_LowPowerModeGpioSet(void)
{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wd as gpio
    Sysctrl_SetFunc(SysctrlSWDUseIOEn, TRUE);

    ///< 配置为数字端口
    M0P_GPIO->PAADS = 0;
    M0P_GPIO->PBADS = 0;
    M0P_GPIO->PCADS = 0;
    M0P_GPIO->PDADS = 0;

    ///< 配置为端口输入(除LED端口外)
    M0P_GPIO->PADIR = 0XFFFF;
    M0P_GPIO->PBDIR = 0XFFFF;
    M0P_GPIO->PCDIR = 0XFFFF;
    M0P_GPIO->PDDIR = 0XFFFF;

    ///< 输入下拉(除KEY端口以外)
    M0P_GPIO->PAPD = 0xFFFF;
    M0P_GPIO->PBPD = 0xFFFF;
    M0P_GPIO->PCPD = 0xFFFF;
    M0P_GPIO->PDPD = 0XFFFF;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FALSE);
}

网友A:
拆掉IC后,板子上是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IC后,板子上是多大电流

拆掉IC之后没有电流了。板子上只有一个MCU的最小系统

网友:
我只能做到 5uA,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的代码,你用用看,
我实测的,
void Sleep(int mode){        //睡眠 0普通睡眠 1深度睡眠 ,普通1.8uS,深度20us+
        //普通休眠4.9uA 深度3.9uA
        if(mode)
                SCB->SCR|=1<<2;
        else
                SCB->SCR&=~(1<<2);
        __WFI();
}

网友B:
调用前我的时钟基本没关,像GPIO,定时器等,都是默认

正常运行是38.4khz运行的,运行功耗16uA,运行时有接9600的串口通信

网友C:
或者是代码问题,或者其他地方耗电了,用过这个芯片,整个产品休眠在2-3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代码问题,或者其他地方耗电了,用过这个芯片,整个产品休眠在2-3uA左右。 ...

用的官方库,进入低功耗只有一行代码,是不是漏掉什么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前我的时钟基本没关,像GPIO,定时器等,都是默认

正常运行是38.4khz运行的,运行功耗16uA,运行时有接9 ...

多谢,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官方库,进入低功耗只有一行代码,是不是漏掉什么配置了

官方库我从不用,所有的都是用寄存器直接读写,手册还不错,用寄存器操作比较顺手,库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库我从不用,所有的都是用寄存器直接读写,手册还不错,用寄存器操作比较顺手,库太垃圾了 ...

刚开始调试,基本功能测试通过了先

网友D:
Lpm_GotoDeepSleep(TRUE);

你这个是休眠,,,不是深度休眠。

Lpm_GotoDeepSleep(FALSE);
用这条能够到0.3uA。。。不过小心哦,如果没有退出机制,会烧录不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pm_GotoDeepSleep(TRUE);

你这个是休眠,,,不是深度休眠。

好的,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pm_GotoDeepSleep(TRUE);

你这个是休眠,,,不是深度休眠。

烧不了程序可以把BOOT脚拉高,用华大的ISP软件,串口接SWDIO,SWCLK(这时他们俩是串口了,可以看文档接线说明)把芯片擦除。我用这个方法解决进低功耗无法烧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不了程序可以把BOOT脚拉高,用华大的ISP软件,串口接SWDIO,SWCLK(这时他们俩是串口了,可以看文档接线 ...

有些IC 没有BOOT引脚。

不过用ISP模式都可以解锁。

网友: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把ADC等其他外设能关的都关掉,没用到的IO配置成上拉输出试试

网友:
说错了   没用到的IO配置成高阻态   模拟输入   上拉输入应该也可以   我实际测过   这几种模式对功耗影响不大   几乎没变化   但上拉输出  一旦引脚对地短路  输出高电平的功耗还是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