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电视显示效果不好,画面撕裂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4):
显卡是影驰的1050,电视索尼55寸分辨率4K,通过HDMI连接。现象是视频画面快速变化时,画面破碎,不是完整的一帧画面,网上说的方法都试过了,比如打开垂直同步,三阶滤波等等,包括换播放器都不行,网页视频也是。是显卡不行还是HDMI线不行?

网友A:
4k的话换条支持HDMI2.1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的话换条支持HDMI2.1的数据线

好,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视的HDMI口有问题

网友:
HDMI我遇到的问题只有2007年的康佳32寸,分辨率不好匹配,比我现在75寸的小米电视都要贵25%呢

看看把刷新率调低点。

网友:
什么叫画面撕裂?上图来看看吧。影驰很多年前有个外号叫做花屏王

网友:
电视的面板和电脑是不一样的。分辨率一样但效果相差很大的。

网友:
电脑或者显卡不行导致刷新率上不去,容易撕裂,别用4k,改成1080P分辨率试试看吧。
NV防止撕裂的方法是Gsync,动态调整刷新率,需要显卡和显示器同时支持才可以,去显卡选项里看看有没有,能不能打开吧。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电影的画面快速切换的时候,后有马赛克出现。

显卡或CPU的速度不够快就会出现,应该与HDMI无关。

另外,楼主应该先排除视频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
先试试是不是电脑这面的问题。找个4K显示器试试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电影的画面快速切换的时候,后有马赛克出现。

显卡或CPU的速度不够快就会出现,应该与HDMI ...

我觉得应该是下图中的情况,我的电脑一直都有,分辨率高的电影,我的基本上都有发现,N卡和A卡都有,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凑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下图中的情况,我的电脑一直都有,分辨率高的电影,我的基本上都有发现,N卡和A卡都有,也不 ...

不太像,不是马赛克,我的看起来是整个图像上半部分是一帧的内容,下半部分是另一帧内容,严重的时候甚至一屏图像在垂直方向上被分成三部分,拍照很难拍到,截图也不容易。

网友:
降低刷新率试试

网友:
楼主搜索一下GSYNC或是FREESYNC,看是不是看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像,不是马赛克,我的看起来是整个图像上半部分是一帧的内容,下半部分是另一帧内容,严重的时候甚至 ...

就是图像有点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