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手机,要求续航长一些、稳定一些,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0-11-14):
有个想法,用手机来显示或控制一堆传感器,手机需要续航长一些,稳定一些的,最重要是便宜的,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手机用wifi控制工控板。

网友A:
直接找个低功耗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低功耗的开发板?

要商业化的手机比较靠谱,小米,菊花,xxx都行,便宜   量足    稳定就行。

网友B: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哈, 我老板3年前就要求我们用手机直接内嵌到设备上控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哈, 我老板3年前就要求我们用手机直接内嵌到设备上控制设备, ...

都3年了呀,稳定么?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C:
“工控手机的选择”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3年了呀,稳定么?分享一下经验呗。

可能是我水平太低了,这东西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手机的选择”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 ...

感谢莫老大指正,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D:
不是有各种嵌入式安卓HM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各种嵌入式安卓HMI吗?

没接触过安卓HMI,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教老大,推荐几个品牌,或者型号给我一下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安卓HMI,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教老大,推荐几个品牌,或者型号给我一下行么 ...

淘宝搜“安卓 工控” 或者“安卓 HMI”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6

楼主:
看了,普遍比低端的手机贵很多啊;但是手机是超大批量生产的,我觉得稳定性应该比这种所谓安卓工控机要好吧?

网友:
pda
快递员用的那种 买安卓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