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阻焊层正片与负片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14):
一般我们做PCB阻焊层都是负片输出,以绿色为例,也就是在阻焊层我们划线的地方是不上绿油的,如下图所示

阻焊层负片,绿油

阻焊层负片,绿油

在阻焊层划线,实际效果是阻焊层开窗,负片的效果
但是我看到如下PCB板

阻焊层正片,红油

阻焊层正片,红油

阻焊层正片,红油

阻焊层正片,红油

阻焊层正片,黄油

阻焊层正片,黄油

这个是阻焊层正片输出,也就是有线的地方有阻焊层,没线的地方就是没有阻焊层;

请问哪里可以做这样的电路板?JLC能做吗?在AD里面怎么设置?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更改一下阻焊层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一下阻焊层就好了- -

怎么修改?麻烦兄弟指点一下,谢谢,AD软件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F%E4%BA%A7%E7%A8%BF
关于生产稿要如何帮查看?【汇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麻烦兄弟指点一下,谢谢,AD软件

阻焊你只要开窗就可以了。所以把表层生成负片作为阻焊就可以达到效果。但是要保留焊盘位置,因此可能要用cam软件去修ger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