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现在用得最多的是哪款万用表?

楼主(2020-11-14):
看看这款怎么样?

网友A:
自用30块钱炮灰表,该表已经用了14年有余了。

网友:
这款FLUKE太小,手感轻,适合外出用,如果在单位还是用大点的吧

网友B:
DT4282,缺点是耗电比较快……,相对于“从来不用换电池”的福禄克来说……

网友:
我就用这个,够用就行!

网友:
自用ut61e,感觉一般。

网友C:
一般应用,几十块的破烂胜利,用了10多年,没啥问题,不是特殊用,根本没必要fuluke,都是神话了,就是10块的万用表,用几年也是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4282,缺点是耗电比较快……,相对于“从来不用换电池”的福禄克来说…… ...

5位显示,价钱可以买一台电脑主机。

网友:
快十年的胜利

网友D:
MS8340B和ZT219
个人感觉精度和性价比都比UT61E高很多

网友:
楼主图的这个汉字LOGO引起极度不适。。
正在用DM738迷你表继续坚持,之前的DT9808L转盘已经磨至报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T4282,缺点是耗电比较快……,相对于“从来不用换电池”的福禄克来说…… ...

有点想买这个,据说是最快手持表?使用上怎么样?

网友:
一台垃圾杂牌表,70多,不过真的不错,比胜利UT好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点想买这个,据说是最快手持表?使用上怎么样?

用了好几年了,除了重量沉一点,没啥毛病。反应速度很快,尤其是蜂鸣器档……

网友:
台式6位半。手持万用表 已经放弃了。耗电,精度搞锝人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好几年了,除了重量沉一点,没啥毛病。反应速度很快,尤其是蜂鸣器档…… ...

不错,反应速度快很重要,尤其是蜂鸣器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应用,几十块的破烂胜利,用了10多年,没啥问题,不是特殊用,根本没必要fuluke,都是神话了,就是10块 ...

我在用这三个,胜利VC9808用了20年,当时在东凤电子城第一年成立的时候买的,好像是200多还是100多,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8340B和ZT219
个人感觉精度和性价比都比UT61E高很多

ZT219 性价比高,4位半,156元。

网友F:
之前用的ut61e测不准了,后来买了一个fluke17b

网友:
用优利德UT61D,主要是因为带RS232通讯,可以连电脑
有时候搞培训和演示比较方便

F101我看修手机和修笔记本的特别喜欢用,基本人手一台

最近买的优利德 UT15B感觉挺不错的,新出的UT61E+多了ACV+DCV功能我看也可以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质量已经不行了,优利德的性价比不错,不差钱买FLUKE

网友:
200多买的 伊拉克成色 福禄克 111, 经常用万用表的强烈建议 福禄克111 是最低选择; 建议 11x  17x 18x  87v 这些当中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用的ut61e测不准了,后来买了一个fluke17b

我买的UT61E也翻车了,当时两百多买的,用起来真痛苦,测个电压数值一直往下掉,也不知道啥时候会停下来;另外好像没有自动关机的功能,9V电池开一个晚上就没电了。换FLUKE安逸多了,就是久不久要检查一下5号电池是否漏夜。

网友G:
有快20年了,当年读高中时通过邮购的胜利202。也有两块优利得的UT33系列得,后面还入了个二手吉时利2000 带了扩展卡。6位半的台式表不管功能和性能都比手持表强大。

网友:
如果买胜利不如买优利德,据说优利德当年是给福禄克代工的。从做工比较,一样30几块的小表,优的材料软软的耐用,特别是表笔很软,胜利的塑料感很强,表笔硬邦邦容易断。优的用了好几年没坏,胜利年把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ZT219 性价比高,4位半,156元。

众仪原来的表真的不错,我用的就是他,现在的表用起来也不乍得了

网友:
现在胜利的表确实就剩下个牌子了,价格和性能直接不成正比,我也感觉优利德这两年的表做的不错了

网友:
手持的一直用垃圾炮灰表。

网友:
UT210E,交直流钳形表,带NCV测量,电容。安装电工真是太方便。

网友:
UT136B+, 70多块钱买的,速度快,用着感觉不错。

网友:
ut61e  用的爽的不要不要的。  就是不耐x 。      但是比我的 福禄克 15b  用的爽

网友:
国产表用叠层电池,记得以前用一个月要换一个电池,一个电池要二十多块!福禄克15B+用普通的电池,一对电池能用一年,省很多钱!

楼主:
zt219网上有拆解帖子。里面有EEPROM,而且是单片机做控制,可能是人工校正过,然后参数写进EEPROM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5174

网友:
一般应用,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用30块钱炮灰表,该表已经用了14年有余了。

30块的,之前买过一块台表,感觉要出掉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快20年了,当年读高中时通过邮购的胜利202。也有两块优利得的UT33系列得,后面还入了个二手吉时利2000 带 ...

只能固定用了,移动就太困难了。我现在想把台表出了换成手持的

网友:
F101,小,不占地。有台灯所以不需要背光。Fluke TL224线+探针表笔。测电流有电源上的表基本够用,不够用时用指针电流表。

网友:
一直用的垃圾炮灰表,不玩模拟电路,就撸个单片机,感觉啥表都够用

网友:
ZT219之前有入过后来退了,反应有点慢,特别是蜂鸣器档有延迟很难接受。
现在用的二手4位半台式表LEADER 856,130入的,回来修了一下一直用得挺好的。

楼主:
炮灰表是什么意思?指二手?还是指二手并且部分功能损坏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灰表是什么意思?指二手?还是指二手并且部分功能损坏的表?

炮灰表就是去探测未知用的表,因为便宜,用之前就做好当炮灰的准备,坏了不心疼。

网友(2021-01-11):
看应用场合了,建议买块好的,省心

网友:
可见用什么表和水平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
UT61E的精度太差,34楼的那种不方便,电压、电阻有时乱跳

网友:
二手34401A, 2000左右, 淘宝上买的.

网友:
最好能测真有效值。现在越来越发现有这个需求了。。。

网友(2021-02-24):
日置3237台式表,胜利5位半,保工机械表,都不错,适用,够用就可以

网友:
福禄克 187,

网友:
一直用福禄克的,没任何毛病

网友:
胜利VC97,自动挡,但是表笔不好,有电阻。

网友:
289C,34465A

网友:
DT4282,U1272A,指针表

网友:
二手179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阉割版,电流都测不了,送给我都不要,占地方,搞不好在外急用信了他用作测电流,就掉链子了

网友:
17B  34401

网友:
F101是电工表吧,不适合开发。一般都用15B,17B

网友:
我不喜欢福禄克~~~~~~~除非289

我喜欢国产胜利86E,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