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真实使用14S,开了21公里,那个累啊...

楼主(2020-11-15):
我的车110ma漏电,送去4s电2天还没有找到原因。

4s店在公司附近,昨晚在公司,睡得很不舒服。今晚无论如何得回家睡了。

在公司忙到23:00, 趁着半夜车少,开着14s回家。

之前零星的试骑过。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使用。

发现这车不适合上下班通勤。

主要问题有:

1。轮子太小。5cm的台阶就很难上去。

2。平路还好,路稍有不平,车很颠簸,而且很危险,容易摔倒。

3。车太小,刹车不稳,千万别急刹。

4。脚放前轮,始终没有常规的习惯。

看来这车属于玩具。

有这么轻巧,最好能折叠的、操控性更好的电动车?

看来要多买一部。

网友:
我感觉那种有座位的滑板车挺方便,偶尔短距离用用,关键是方便携带

网友:
大行412改电动,有卖改好的,折叠起来不算太大。我的P8以前也改电动,去年严查时改回来了,电机电池一直在吃灰。

网友A:
我上下班通勤用 已经一千多公里了 习惯了

楼主:
屏幕右上角的大数字,应该是时速吧?

我设置到5挡,不加油是0,车子一动,看到1秒还看到数字跳动,然后固定24不变了。

我再加油,车子明显加速的,但24仍然不变。

其它挡也是这种情况。

这个速度显示太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下班通勤用 已经一千多公里了 习惯了

厉害,屁股不疼?

网友:
收到,玩了两把,屁股疼,第二天出了,玩下可以通勤费屁股

网友:
骑多了腚疼,这个车买来我都没骑出过小区……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屁股不好呢,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网友B:
我的骑了几次后就闲置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骑了几次后就闲置吃灰了

好,大家重新推荐一部轻巧的电动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大家重新推荐一部轻巧的电动车。

莫生你这么高大的身材骑这个,确实挺难受的。
我的现在上下班都骑这个,已经2100KM了,上班6KM路程,充一次电,光是上下班用,能顶一周,电池加大了。

没减震,有坑就只能慢点,没别的好办法,速度快了刹车,刹重了后轮会抱死甩尾,所以我加了前刹,效果好很多,但不能加效果太好的前刹,不然会翘尾巴。

网友D:
九号电动车 c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生你这么高大的身材骑这个,确实挺难受的。
我的现在上下班都骑这个,已经2100KM了,上班6KM路程,充一 ...

我就是感觉这次突发事件的时候不安全。

开出马路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号电动车 c60

1。这车无法放我的小车上。

2。这么贵?比小牛好?

我主要东莞市区开开。现在交警还没收电动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这车无法放我的小车上。

2。太贵,被交警没收损失就大。

这个车可以上最新国标的牌的,也许不会被没收。
http://www.ninebot.cn/Product-power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车可以上最新国标的牌的,也许不会被没收。
http://www.ninebot.cn/Product-powerC.html

刚问了,东莞交警还是会查车和没收的。

那就算了。

网友:
便携和轻巧一般和舒适都是成反比,我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体验过,小巧的车子确实灵便,但是座子太小,骑行时间长了屁股疼,减震也不好,不好的路段颠得难受,后来我选择了一个小电摩,骑起来舒服多了,减震也不错。

网友:
查一下飞道的单车,我给媳妇买了台上下班用还好,当然我没有骑超过10km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屏幕右上角的大数字,应该是时速吧?

我设置到5挡,不加油是0,车子一动,看到1秒还看到数字跳动,然后固 ...

24是为了过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是为了过审吧

上牌时,速度 要实测的,固定距离,卡时间。

网友:
现在代驾骑的那种就不错,速度挺快的,比大行412稍微大点,

也可以用大行412改动,电池就像运动水壶那么大,放后备箱里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东莞交警还是会查车和没收的。

那就算了。

东莞不给电动自行车上路么,这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莞不给电动自行车上路么,这么牛逼?

很多人用。路上很多。

但交警随时可以抓你。

楼主:
刚才开回来。到了37公里的时候,没电了!

我之前已经充满电的,害我步行了2公里。

网友:
20折叠自行车,加装一个摩擦后轮的助力器。 比改装轮毂电机隐蔽多了。一般好点的车纯靠人力骑着2,3公里是汗都不会出一滴的,助力器间歇启动一段度过上坡或者想休息的路段就行。

网友G:
哈哈,骑21公里?还是大踏板电瓶车舒适一点。小电瓶车能骑十几公里没感觉的,都不是一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骑21公里?还是大踏板电瓶车舒适一点。小电瓶车能骑十几公里没感觉的,都不是一般人。 ...

我的车拿去修了。以为2天修好,在公司住了一晚。

第二晚必须回家了,因为车的漏电故障还没有查出来。

如果不是疫情,我会坐公交车的 :)

今天拿到车,我就开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