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TLE9842 - jlink连接不上?

楼主(2020-11-15):
RT。
请教:这个芯片连接SWD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我忙了一下午,用jlinkV9,参考电平改了:3.3V / 5V都连接不上。
具体情况:
有一块正常跑程序的板子,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芯片(焊接没有问题),SWDIO / SWCLK / RST 都引出来了。然后外面的接口给电12V我也给了。但是和jlinkV9就是连接不上(jlinkV9确定是好的。)

这是朋友的板子,让我帮他搭一下编程环境。我看是ARM-M0内核的,看参考手册中:评估板用的是J-Link Lite-XMC4200 Rev.1,MDK5。
1:他那边说,他自己换了芯片jlink也连接不上。我觉得是他没有搞好。然后到我这边也不行。
2:手册中说:P0.2要低电平或者悬空,给的板子也是悬空。

网友A:
5V单片机吗?是的话换一个5V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单片机吗?是的话换一个5V的JLINK

我3.3v和5v都测试过了。用的jlinkv9,带缓冲器那种。

网友B:
JLink的电源口子接了吗?接到VDDP。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的电源口子接了吗?接到VDDP。

不是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做了一张图片,你帮我看看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的电源口子接了吗?接到VDDP。

还有他的VDDP是多少V?你说的VDDP是指的jlink的SWD调试电平吗?

网友B:
VDDP是给IO口供电的,一直都有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P是给IO口供电的,一直都有5V电压。

好的,那你看看,我刚刚回复的那张图,连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昨天测量了TLE9842的SWCLK不接的话也有5V电平。SWDIO则为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你看看,我刚刚回复的那张图,连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昨天测量了TLE9842的SWCLK不接的话也有5V ...

JLink的VDD接单片机的VDDP。不然下载器没有电,灯不会亮。

网友:
芯片是出场模式,要用DAVE开发环境更改到调试模式,才可以正常的烧写吧  xmc1300系列的都是这样

网友:
芯片是出厂模式,要用DAVE开发环境更改到调试模式,才可以正常的烧写吧  xmc1300系列的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的VDD接单片机的VDDP。不然下载器没有电,灯不会亮。

我的V9是有电的(缓冲区上硬件设计是用了USB-5V的电供电了),我测量了下:VDDP是5V。我用V9的5V,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P是给IO口供电的,一直都有5V电压。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
用的jlinkV9虽然是支持5V,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在这个不行。因为V9我测试了:MM32的芯片,用的5V,3.3V供电,都可以。

刚刚换了一个支持5V的jlinkOB,已连接上芯片。现在看来是V9的问题,后面有时间检查下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的VDD接单片机的VDDP。不然下载器没有电,灯不会亮。

昨天突然又不行了。
然后又重新拿了个新板子,换了一块芯片也不行。
换了两个调试器也不行。这下真无语了。

请问:VDD_EXT电压也是一直有的吗?我之前可以的时候,写了一个最基本的GPIO工程。好像是有的,但是昨天两块板子都不行的时候,测量是没有电压的。但是VPP电压是有的。电流12ma左右。

网友:
你要买5V的JLINK,不要用3.3V的JLINK

网友(2021-03-17):
老哥,小白求问,参考手册在哪下的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