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的定位系统,哪位亲给个其工作原理?上拆解图

楼主(2020-11-15):
(图片)

网友A:
这个工作原理就是这样……这样……然后这样……最后这样……明白了吧

网友:
楼主你总得描述一下,功能和现象吧,不然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原理就是这样……这样……然后这样……最后这样……明白了吧

信号从这里到这里,然后到这里,然后这样处理一下,再到这里输出,然后再把输出结果返回到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原理就是这样……这样……然后这样……最后这样……明白了吧

不对,还得那样一下,不那样信号不稳定,那谁和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还得那样一下,不那样信号不稳定,那谁和我说的。

哦 对的对的,刚才分析就觉得差点啥,原来是最后没有那样一下

网友:
“哪位亲给个其工作原理?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原理嘛,就是几个芯片几个模块共同作用完成的

网友:
信号从nblot进来,2.4g发出去

楼主:
恩恩,大家吐槽及是,改正改正。。。。不好意思了。。。。近来到这里少了,里面的规矩有点生疏了,罪过罪过,再次来学习学习。。。。。

网友:
基站定位+WiFi定位吧顶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大家吐槽及是,改正改正。。。。不好意思了。。。。近来到这里少了,里面的规矩有点生疏了,罪过罪过 ...

是什么产品

网友:
上边没有标签的铁盖子就是GPS模组,不过那个GPS天线有点意思,头一次见印刷GPS天线的

网友:
没标签模块是GPS 模块,负责获取坐标,NB IOT 模块负责把数据回传到服务器。

网友:
没标签的是hd8020

网友C:
没标签的是GPS模块,M5311是二次开发的NB模块(节省MCU),GPS加基站定位(互补),U5是存储GPS星历和搜星信息的(加快搜星速度)。楼主我只能猜成这样了。

网友:
这应该是电动车防盗用,随车牌打包安装的,推广期免费,随后一个车牌几十元不等。号称丢车赔偿,但要参加保险才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标签的是GPS模块,M5311是二次开发的NB模块(节省MCU),GPS加基站定位(互补),U5是存储GPS星历和搜星 ...

楼主发的图不全,没记错的话背面有个利尔达的mcu

网友:
每个基站都有固定位置,连接三个基站,三点精准定位。。然后误差几百米

网友:
一个GPS模块 一个NBiot通信模块  然后就可以了呀

网友E:
这么多回复,竟然没有一个说到重点的,首先要上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回复,竟然没有一个说到重点的,首先要上电啊!

自带电池不用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的图不全,没记错的话背面有个利尔达的mcu

不清楚是哪家的方案,不过楼上的哥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我也估计是电动车上面的GPS防盗装置,只是不知道它是何原理。都不插卡如何联接移动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是哪家的方案,不过楼上的哥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我也估计是电动车上面的GPS防盗装置,只是不知道它 ...

背面有贴片sim

网友:
蜂窝基站 广播频道是 同频同相的,是不是基于这个来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