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样品到了

楼主(2020-11-15):
在JLC打的尼龙样品到了,精度佳,强度非常好,根据手感强度是ABS的2倍以上。我之前在别处打印的尼龙材料,强度远不及JLC打印的,不知道是因为新型号机器和材料,还是因为烧结参数不同。精度也很好,设计直径10mm的圆柱,打印出来测量是10.03,当然我的千分尺本身也不非常很精准,不过和3mm轴承装配起来可以感觉到精度很好。只希望价格亲民一些,有大量使用的价值。

网友A:
这样精度完全可以自己打印的,强度稍差,弹性稍差。

你是多件连起来做一件算价格吧

网友B:
嘉立创的尼龙,是真正的尼龙。我手上有样品,我测试过,品质非常高。

它是使用一种高大上的打印方式,使用粉末支撑。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不用加常规支撑,理论上可以打印任何复杂的形状。

别家的可能是尼龙树脂,机器非常便宜,需要加支撑打印,成品有难看的支撑痕迹,并且很多形状无法打印。

嘉立创这种机器一百多万一台,每天只能打印一次。

按2年收回机器投资,每年工作300天计算,机器折旧每天2500元。

楼主位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细小,但如果嘉立创收费低于300元,都是亏本给你的。(就算嘉立创的机器一次可以打印楼主位的10套,也只是3000元,加上材料、人工、打印失败的风险,300元一套肯定亏本)

这几个小东西,估计外面普通打印的价格只需要3元。

嘉立创的这种机器,就像外星科技。外星科技的特点:非常高端,只是你用不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精度完全可以自己打印的,强度稍差,弹性稍差。

你是多件连起来做一件算价格吧 ...

尼龙这种材料的热胀冷缩很厉害,在打印加热和冷却过程中很容易翘边变形,难以保证精度,不能用家用的PLA材料来比较哦。因为这个零件需要强度,才用尼龙打印的。JLC之前试样是免费的,这个连起来是因为之前在别家打印的时候,有个最小收费额度,麻烦的是居然不是按零件总数收费而是按个来算。。。比如最小收费4元,3个零件连在一起打5块钱,分开打要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尼龙,是真正的尼龙。我手上有样品,我测试过,品质非常高。

它是使用一种高大上的打印方式,使用 ...

我不知道工厂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之前一直在外面打印这款尼龙零件的,价格是可以接受的,比起我订做亚克力切割的,只贵一点点。但亚克力只是切割的话,不能做出这么复杂的形状。不知道这里能否讨论价格,就不说了。我感觉龙打印是有市场的,但利润不会高,因为竞争也大

网友C:
我在未来工场打过尼龙,耐热一百多度没问题,不知道这个耐热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工厂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之前一直在外面打印这款尼龙零件的,价格是可以接受的,比起我订做亚克力 ...

你可以说出外面打印的价格,可以作为参考。

我自己家里使用尼龙树脂,光固化打印你这几个零件,成本肯定不用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未来工场打过尼龙,耐热一百多度没问题,不知道这个耐热怎么样

尼龙一般可以工作到1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未来工场打过尼龙,耐热一百多度没问题,不知道这个耐热怎么样

尼龙的机械性能都不差,耐热肯定有100多度。HP最差的材料,貌似也有145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说出外面打印的价格,可以作为参考。

我自己家里使用尼龙树脂,光固化打印你这几个零件,成本肯定 ...

这两个零件,各打印60个,共230元。分开算的话,那个带圆柱的单价2.25,那个扁长的,单价1.7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零件,各打印60个,共230元。分开算的话,那个带圆柱的单价2.25,那个扁长的,单价1.7 ...

我觉得贺总定价一定有杀伤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零件,各打印60个,共230元。分开算的话,那个带圆柱的单价2.25,那个扁长的,单价1.7 ...

4元一套, 的确很便宜。

嘉立创有压力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贺总定价一定有杀伤力

楼主位的零件,我估计是2cm * 6cm,加上间距,我按3*7cm,密密麻麻的排列在80*80的打印平台上(嘉立创的机器是80*80 ?)

计算出一次可以打印286个,算300个。

每个平均2元。

堆叠一层600元。堆叠5层3000元,可以回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贺总定价一定有杀伤力

期待JLC的3D打印正式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零件,我估计是2cm * 6cm,加上间距,我按3*7cm,密密麻麻的排列在80*80的打印平台上(嘉立创的 ...

我猜测工业化打印应该是打一批要清一次粉末,估计要层叠起来打印,充分利用空间一次打很多层,只打印一层肯定难有利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JLC的3D打印正式上线

我也期待。

上星期小孩让我打印一个龙虾,难倒我了。虾须好长,我的材料太硬容易折断。

让嘉立创打印尼龙就适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工业化打印应该是打一批要清一次粉末,估计要层叠起来打印,充分利用空间一次打很多层,只打印一层 ...

是的,粉末支撑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密密麻麻的堆叠,充分利用立体空间。楼主位这样的批量打印肯定有钱赚,因为可以堆叠很多层。

但普通客户打样,形状不一,堆叠效率很低,估计也叠不了几层。

网友:
想起以前做外壳手板,那价格吓死人,现在JLC的3D打印价格也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E:
以前公司打印直径20mm厚2mm的扇叶,一个3000块。具体啥材质不记得了,颜色是淡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公司打印直径20mm厚2mm的扇叶,一个3000块。具体啥材质不记得了,颜色是淡绿色的。 ...

以前铁柱磨成针,针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粉末支撑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密密麻麻的堆叠,充分利用立体空间。楼主位这样的批量打印肯定有钱赚, ...

自动订单生成系统也很影响用户体验,人工介入越多成本越高。
这个烧结原理铺的密打印时间也线性加长吧,但是确实可以省去取料清理的时间

网友F:
楼主这个是sls打的还是mjf打的啊,如果是mjf,感觉没有宣传图片上的外观那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sls打的还是mjf打的啊,如果是mjf,感觉没有宣传图片上的外观那么漂亮啊 ...

这个不清楚额,表面有磨砂感,应该是粉末成型的,具体是SLS还是MJF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可能是试样没有清洗步骤或者什么参数没弄好导致表面有点发白吧,正常应该是深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