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备用的一支高压防身器坏了,我竟然修好了

楼主(2020-11-16):
这是很多年前东莞赛格买的(至少7年),质量非常好。放半年拿出来依然可以放出高压,而且很猛。

一直放家门口的柜子备用。刚才检查发现完全不能使用了:电筒不良,高压没有,但接上220V  充电红灯亮。

这货属于违禁品,很难买,更加难买到质量好的。

于是我尝试能否修好。

开始找不到拆解的方法。因为拧不开,也没有找到螺丝位。

后来发现,原来是使用黑色胶条将螺丝给挡住了,一共有3个地方,5个螺丝。

拆开后发现,那个根本不是充电灯,只要接上220V就会亮。

充电是简易的全桥+电容,没想到电池这么耐用。看来以后要加个定时器给它充电,不能时间过长:

于是我判断是电池失效,我开始以为是低档的盐酸电池,打开发现竟然是质量很好的充电仓,上面写着:华洋 AAA 2/3 250MAH 。

连电压是5V. 后来查资料,这种电池每节1.2V, 看来电池是正常的。

3节电池给手电筒,4节给高压。

要将电池焊下来,才可以取出整个线路:

先检查手电筒部分:

手电筒线路都在LED板上。电池没事,那应该是波段开关有问题了。

检查后发现开关真的不通了。

如有神助,这个开关有另外一边没有使用,测试是好的,于是我将线路焊接到开关的另外一边。

测试电筒修好! 再测试高压也OK了

网友A:
开关里再喷点wd-40,开关来来回回开关个几次,效果更好。

网友B:
以我的水平,看图后会搞电池,以为电池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水平,看图后会搞电池,以为电池坏。

我开始以为也是电池坏了。

搜索淘宝,华洋 250mah,,找到卖家,要20元。

而且没有我的三角形4粒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里再喷点wd-40,开关来来回回开关个几次,效果更好。

原来那一边已经彻底坏了。

另外一边目前完好,以后有接触问题再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水平,看图后会搞电池,以为电池坏。

这电筒的维修难点是拆解。

很难拆。

重新装回去也麻烦,我装了4次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水平,看图后会搞电池,以为电池坏。

看到电池锈蚀我也以为电池坏,没看到倍压升压关键部分,这东东市面不好找了

网友C:
这个高压有多高?电击效果能有多大?

网友:
高压怎么测试。。。。
现在哪里还能买得到呢?

网友D:
这违禁品,小米有品众筹最近上新了一款求生手电啊,我不是推荐,只让大家去围观一下…高压感觉就是个电子打火机而已…
https://m.xiaomiyoupin.com/detai ... pop_copy.4.473559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压有多高?电击效果能有多大?

制服一个人肯定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违禁品,小米有品众筹最近上新了一款求生手电啊,我不是推荐,只让大家去围观一下…高压感觉就是个电子打 ...

这个高压很弱,打火机而已。

网友:
淘宝上上的高压赶猪器呢?是不是要强点。。

网友:
这是采用特斯拉原理吧

网友(2021-01-07):
也算是家用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