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子模块占用资源过大,求优化方法

楼主(2020-11-16):
module pwm_controller
(
    input         CLK,
    input         nRST,
        input[10:0] FRE,
        input[6:0]  DUTY,
        output   reg        PWM

);

reg [31:0] counter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 (!nRST)
        counter1 <= 24'd0;
    else if (counter1 < 100000000/FRE)
        counter1 <= counter1 + 1;
    else
        counter1 <= 24'd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 (!nRST)
        PWM <= 1'b0;
    else if (counter1 < 100000000/FRE/100*DUTY)
        PWM<= 1'b1;
    else
        PWM <= 1'b0;

end

endmodule

主模块给pwm模块 传递频率和 占空比参数.  可能是因为有乘除法的原因, 单个pwm就占用1k资源,求优化方法

网友:
把乘法去掉。

网友:
你自己也猜出原因了啊?不用除法或将除法改成这样,能节省一点点 (100000000/100)/FRE*DUTY

网友:
用重装载值和总计数值替代频率和占空比,这样就没有物理上对应的乘和除。然后数学上自己再转换出来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
100000000/FRE/100*DUTY: 这个太离谱了呀.
做一个0--FRE的计数器给clk分频, 得到counter1的递增使能信号.
counter1递增到99就回到0,  和DUTY比较输出PWM.

网友:
估计楼主要做动态可调的,那就外面加处理器

网友:
按照单片机里面的定时器实现去做

一个计数寄存器
一个比较寄存器
一个周期寄存器

脉冲电平初始为低
当计数寄存器=比较寄存器,脉冲电平置高
当计数寄存器=周期寄存器,脉冲电平置低,计数器置零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你的频率在设计的时候基本确定的,然后其实就是个计数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