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松下EW-DJ10冲牙器怎样拆解?要维修了(已经修好)

楼主(2020-11-16):
换了新电池,开机没有反应。

想拆开看看是否接触问题。

如果电机坏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A:
从最顶开始,1.拿下喷头;2用力取下顶盖;.3.取下喷头卡位;4.取下开关;5.扭下锣丝;再向上提就可以了.注意防水圈,不要搞掉了.

网友:
据说博朗MD20不错,莫总换一个?

网友:
2为双面胶贴,开后就见到锣丝钉了。

网友:
这个里面没电路板的,纯机械开关

网友B:
大概率是电池接触不好或者安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电池接触不好或者安装反了。

这货竟然没有电池安装标记。谁找到标记了?

我记得电池正极是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最顶开始,1.拿下喷头;2用力取下顶盖;.3.取下喷头卡位;4.取下开关;5.扭下锣丝;再向上提就可以了.注意防水 ...

果然是双面胶。

楼主:
这种防水开关第一次见,学习了。

楼主:
拆开,才看到电池安装标记。

这也太隐藏了。。。。

里面状态很好,有维修机价值。

楼主:
测量后发现,电池的负极没法接触好。

楼主:
这个金属片没有接触好:

垫了2层电工胶布的厚度:

楼主:
修好,清理干净,又是一条好汉。

这型号有个特出优势:水箱大、可折叠、喷水管可以放到盒子里面,方便出差(其它型号出差容易折断喷水管,除非你带上保护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