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个排针焊接夹具,打印出来效果还不错

楼主(2020-11-16):
用犀牛 Rhinoceros 设计的,很久以前学过的3D软件, 花了一礼拜时间又学了下。现在学点东西真方便,网上各种视频教程。

结构很简单,一个小号的台钳,上下夹住2.54mm的标准排针,M4的六角螺丝+羊角螺母。中间弹簧不知道怎么计算力度大小,估摸着买的,运气不错,装上弹力正合适。
这个蓝色的材质打印出来效果很好看,黑色的实在是太丑了。

这是夹住排针的样子,夹得挺牢固的。在洞洞板上焊了2排,效果不错,比用手按着方便多了,就是夹子不耐热,烙铁头得离夹子远一点。
设计的时候怕表面的层纹阻力大,公差尺寸画的大了点,夹子有点翘,回头再改改。
兄弟们,入坑吧,非常好玩呀

网友:
挺不错的  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你这不太方便,参考下面这种结构更方便实用

网友:
我都是用这种烧录,很方便小批量生产,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固定排针了,轻轻一压搞定

网友:
焊接夹具,焊排针时候把排针扶正防止掉下来的。

业余玩家做法: 把孔做的小一点,稍用力能卡进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