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SON这种MC-146的晶振谐振电容是多少

楼主(2020-11-16):
如题,如下图的图片:

楼主:
这里的谐振电容写着7 9 12.5,应该怎么配?

网友A:
需要完整型号,这个手册里面有说不同的尾缀,对应不同的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完整型号,这个手册里面有说不同的尾缀,对应不同的负载电容。

请看图1,这晶振只标EAHD,如何知道谐振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图1,这晶振只标EAHD,如何知道谐振电容?

看不出来,你直接上他的编号吧,Cx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你直接上他的编号吧,Cxxxxxx

没有编号,就只有类似上面的EAMA。

网友:
同问。。。。。。。。之前我也买过这个电容

网友B:
看你配啥用,我记得 STM32 资料上专门有讲到这部分的内容,晶振 12.5 的负载电容在 ST 的 MCU 上通常配 20p 上下。

配小点的电容晶振走的快一点,配大点的会稍微慢一点,但快慢是 ppm 级别的,别误会成快很多或慢很多,超过了调节范围晶振将无法工作。

PS:

用超额的电容匹配它,看它在哪个范围失调不能工作,搞不好能估计出它的真实负载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配啥用,我记得 STM32 资料上专门有讲到这部分的内容,晶振 12.5 的负载电容在 ST 的 MCU 上通常配 20p ...

12.5的晶振确实是配20pf,因为书上说那两个电容组成串联谐振。。等效10pf,剩下的是pcb等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的晶振确实是配20pf,因为书上说那两个电容组成串联谐振。。等效10pf,剩下的是pcb等效电容。 ...

那7p和9p配多大的?怪不得我搜不到12.5p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7p和9p配多大的?怪不得我搜不到12.5p电容

PCB一般可以认为3~6p,然后(7-3)*2=8p左右,可以用8.2p,(9-3)*2=12左右,可以用12p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一般可以认为3~6p,然后(7-3)*2=8p左右,可以用8.2p,(9-3)*2=12左右,可以用12p

哦,谢谢!受教了!
另外像这个晶振只有EAMA这样的标识,不知道具体谐振电容,我应该怎么确定?是跑起来,看时间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受教了!
另外像这个晶振只有EAMA这样的标识,不知道具体谐振电容,我应该怎么确定?是跑起来 ...

温度,湿度,电压,电流,工作年限,都会影响稳定性。。所以几乎没法确定漂移。但是根据经验,哪怕你全部都上20pf电容,误差撑死了也就500ppm,一天慢个几秒而已,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湿度,电压,电流,工作年限,都会影响稳定性。。所以几乎没法确定漂移。但是根据经验,哪怕你全部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