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DSO3102A破解升级到DSO3202A的思路

楼主(2020-11-16):
最近手上搞了台安捷伦DSO3201A的示波器,只有100M,但是内部结构和DSO3202A一样,很想把他升级成200M的3202A,在是德看了下升级程序包,人家的是电脑软件连USB口升的,我在想,能不能把3202A的程序片的数据直接复制到3102里提升成200M的呢,请各位大脑指导下思路;
另外手上有西尔特烧写器,请有兴趣折腾的大神提供个程序片,一起研究下,这里只是读出数据,保证不会破坏原有数据。拜谢。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楼主加油,只能精神上表示支持了。

网友A:
怕是会有设备id那一类的吧,也就是说实际上每台机器的程序但是不完全一样的,不是这个机器的复制到那个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是会有设备id那一类的吧,也就是说实际上每台机器的程序但是不完全一样的,不是这个机器的复制到那个也能 ...

我看了下确实是有序列号,在MCU芯片边上有个24C04的芯片,不知道序列号是不是存在这里面的,理论上来讲没有序列号验证机制,应该不会有影响。今天又买了块普源的5022的板了,板子和3102的也是一样的,我先把3102的程序读出来,写到5022上去试下看效果,如果可行的话,那就坐等3202的程序片了。

楼主:
普源的板子已经收到,是个坏板,mcu芯片坏了已经换了修好,将dso3102a的程序烧到5022上,5022成功变成了dso31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