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门后2*1*5米的范围内人体进去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0-11-16):
门的宽度不到2米,传感器装在天花板上 可调节感应距离 最大5米,距离门1米的范围内都可以感应到
有什么方案?
热释电红外与毫米波雷达 都难以 控制范围,说不定 门外的人都可以感应到

网友:
摄像头+图像识别?

网友:
下照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啊。

楼主:
我买了个光流传感器试试

网友:
对射式红外传感器如何

网友A:
楼主试试人存在-检测模块,毫米波的,带距离过滤(不是多普勒原理做的),可以设置检测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人存在-检测模块,毫米波的,带距离过滤(不是多普勒原理做的),可以设置检测距离 ...

请问有推荐型号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推荐型号没?

这个应该合适: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310698683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合适: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31069868378

多谢了,我去看看。

网友:
夏普的红外传感模组看一了解一下

网友:
带压力传感器地板如何,地板配合压电陶瓷可行不

网友C:
看附件视频,我们做了一款红外成像的。有显示屏幕的是买的板子,对比用的。闪烁的led表示检测到人,视频里的距离大概4-5米。
还比较满意,需要继续改进。

对温度环境变化做了处理,动态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附件视频,我们做了一款红外成像的。有显示屏幕的是买的板子,对比用的。闪烁的led表示检测到人,视频里 ...

不错哦  怎么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