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代码求解释

楼主(2020-11-16):
static const uint32_t flash_code[] = {
    0xE00ABE00, 0x062D780D, 0x24084068, 0xD3000040, 0x1E644058, 0x1C49D1FA, 0x2A001E52, 0x4770D1F2,
    0x4603B510, 0x4C442000, 0x48446020, 0x48446060, 0x46206060, 0xF01069C0, 0xD1080F04, 0x5055F245,
    0x60204C40, 0x60602006, 0x70FFF640, 0x200060A0, 0x4601BD10, 0x69004838, 0x0080F040, 0x61104A36,
    0x47702000, 0x69004834, 0x0004F040, 0x61084932, 0x69004608, 0x0040F040, 0xE0036108, 0x20AAF64A,
    0x60084930, 0x68C0482C, 0x0F01F010, 0x482AD1F6, 0xF0206900, 0x49280004, 0x20006108, 0x46014770,
    0x69004825, 0x0002F040, 0x61104A23, 0x61414610, 0xF0406900, 0x61100040, 0xF64AE003, 0x4A2120AA,
    0x481D6010, 0xF01068C0, 0xD1F60F01, 0x6900481A, 0x0002F020, 0x61104A18, 0x47702000, 0x4603B510,
    0xF0201C48, 0xE0220101, 0x69004813, 0x0001F040, 0x61204C11, 0x80188810, 0x480FBF00, 0xF01068C0,
    0xD1FA0F01, 0x6900480C, 0x0001F020, 0x61204C0A, 0x68C04620, 0x0F14F010, 0x4620D006, 0xF04068C0,
    0x60E00014, 0xBD102001, 0x1C921C9B, 0x29001E89, 0x2000D1DA, 0x0000E7F7, 0x40022000, 0x45670123,
    0xCDEF89AB, 0x40003000, 0x00000000
};

const program_target_t flash_algo = {
    0x20000021,  // Init
    0x20000053,  // UnInit
    0x20000065,  // EraseChip
    0x2000009F,  // EraseSector
    0x200000DD,  // ProgramPage

    // BKPT : start of blob + 1
    // RSB  : address to access global/static data
    // RSP  : stack pointer
    {
        0x20000001,
        0x20000C00,
        0x20001000
    },

    0x20000400,  // mem buffer location
    0x20000000,  // location to write prog_blob in target RAM
    sizeof(flash_code),  // prog_blob size
    flash_code,  // address of prog_blob
    0x00000400,  // ram_to_flash_bytes_to_be_written
};

flash_code[]里面的这些数组是怎么得来的,也不太像是地址。我在另一份代码里面看到过代码生成这串数字,但是还不太懂。如果我要手动去写,该怎么找呢
for(cnt=0;cnt<Flash_Algo_Length;cnt++)
        {
                f_lseek(&file,60+cnt*4);//设置读取文件数据起始位置
                memset(Read_Buff,0x00,4);
                f_read(&file,Read_Buff,4,&fnum);//读取数据Flash算法
                flash_code[cnt]=        (
                                                                                                    Read_Buff[0]<<24        |        Read_Buff[1]<<16        |
                                                                                                    Read_Buff[2]<<8        |        Read_Buff[3]                );
        }

flash_algo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数据是手册里面看到的吗?是烧录目标芯片的flash参数数据吗。

网友A:
这就防止接手的看懂故意这么写的。先将这段子程序指定地址进行编译,然后拷贝出对应地址处的机器码。

网友B:
flash_code[]是一个固件,运行于目标芯片的RAM. 烧录器先通过SWD把flash_code[]写入到目标芯片的0x20000000(即RAM起点), 然后使用flash_algo 中的指针调用相应的擦除,烧写等函数。
flash_code[]的固件,你也可以自己写,示例在keil/amm/flash.
flash_algo 中的数据是是读取.FLM文件软件生成的,XIVN1987的帖子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防止接手的看懂故意这么写的。先将这段子程序指定地址进行编译,然后拷贝出对应地址处的机器码。 ...

不一定是保密,Freescale系列的8位机就是提供的类似烧录算法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_code[]是一个固件,运行于目标芯片的RAM. 烧录器先通过SWD把flash_code[]写入到目标芯片的0x20000000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先

网友:
CORTEX-M的汇编代码

网友C(2021-07-23):
中间那三个是怎么来的,知道了吗,就是中间堆栈指针那三个

网友:
以前jtag就是用这个技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三个是怎么来的,知道了吗,就是中间堆栈指针那三个

好像是看手册找到的地址偏移

网友(2021-08-23):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看手册找到的地址偏移

看的哪个手册啊

楼主:
你这个型号的芯片手册啊。寄存器那不是都有offse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