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3.5MM输出的是什么协议

楼主(2020-11-16):
音频菜鸟,在网上搜了下只了解到3.5MM分为四线:左右声道,MIC,GND和三线:左右声道,GND

请教下3.5mm走的什么软件协议?  模拟信号?PWM吗?

问题比较幼稚,还望大神解惑

网友:
模拟信号

楼主:
请教  是真正的模拟量?还是PWM调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是真正的模拟量?还是PWM调制也可以?

用耳机能听到的声音肯定是真模拟。

网友:
模拟信号+1

网友A:
3.5mm接口有两线(MONO)、三线(STEREO)、四线(STEREO+MIC或者LR平衡信号)和五线(极少见),走什么信号都可以,但是人耳只听到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接口有两线(MONO)、三线(STEREO)、四线(STEREO+MIC或者LR平衡信号)和五线(极少见),走什么信号都可以 ...

感谢科普 ,打赏!

另外请教下,“走什么信号都可以”,怎么理解?
另外我之前做过一个驱动扬声器的,当时用的PWM也可以呀?一定要用真的模拟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科普 ,打赏!

另外请教下,“走什么信号都可以”,怎么理解?

感谢打赏哈

音频输出不一定要用模拟信号,但是人耳听到的的确是模拟信号。以PWM调制的音频信号为例,如果从频谱的角度理解,PWM信号其实相当与一些高频载波信号(PWM频率)+音频信号(调制信号,占空比控制)+边带信号(也是高频信号,频率=载波频率±调制信号),人耳可听范围为20Hz到20kHz,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带通滤波器。PWM信号输入到人耳后,人耳直接把高频载波信号给滤掉了,只保留在滤波器带宽内的音频信号。

另外如果你接的是一个耳机/喇叭的话,一般耳机/喇叭是由线圈构成,构成低通滤波器,也把一定的高频载波信号给滤掉了。比如用示波器观察D类功放输出,你接上喇叭和断开喇叭的波形就不同,没接喇叭的就是PWM波,接上喇叭的能看见较为清晰的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