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9X前摄像头伸缩步进电机18147-P02能用于什么制作吗

楼主(2020-11-17):
这个步进电机很小巧,质量也很好,能否用于小制作中?

华为荣耀9X前摄像头伸缩步进电机18147-P02

生产日期:2019.01.18
电机类型: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驱动电压:3.3V
电机体直径:5MM
电机体长度:5.7MM
主轴直径:0.8MM
主轴长度:7.6MM
定子直径:2.57MM

网友:
啊。。原来这个小丝杠电机是这手机用的啊

这种小步进的步进角比较粗的,不能指望它的分辨率(当然缩到1cm直线运动上应该还可以),它就是体积小

想玩的话,最好带着丝杠玩,去掉丝杠太小,就很难连接了,其实带着丝杠也很小

玩的前提是能制作相似尺度的零件与之搭配,不能机械加工的话,至少得是光固化的3D打印

力量比较小,可以考虑受力不大的控制光和液体的制作,检测方面也可以

网友:
数码相机的镜框调焦就是这种玩意,不过没什么利用价值,除了让初学者做步进电机的试验。

这种马达好像就日本三洋能做。

网友:
华为荣耀9X前摄像头伸缩步进电机18147-P02

现在已经是 智信新荣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