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放】使用盖革计终于过放了 14500 锂电池

楼主(2020-11-17):
首先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记录】
上周折腾了全屏图线以后,就把盖革计扔一边听响了。原本这周末折腾新的功能的话会顺便把电充满,结果这周焊收音机去了就没折腾盖革计。

今天一看直接关机顿觉不妙:我用的是两节 14500 钴酸锂电池,关机大概率是过放了。万用表测试,妥妥的只剩 0.8v,并联电池一个都跑不掉。

这两节钴酸锂怎么着也有 1200-1500mAh,但是放电速度比另一台(蓝牙固件,1200mAh软包锂)快很多,充满后 2-3 天就掉到 4.0v 以下了。
至于原因,也已判定是 USART1 开启,8266 供电关闭,TXD 对蓝牙 SPP 漏电所致。这个 BUG 因为偷懒一致没改也没上报,终于作死了两节锂电池。

现在已经充电 6 小时,电压恢复至 4.1v,看样子还有一定机会复活,届时再来更新记录。

实在不行的话执行 Plan-B 炮灰计划,新入手的 14500 瑟瑟发抖中:

【建议】

使用 14500 给开源盖革计供电,的确容易过放,并且临近过放时电压下降非常快。如果手头炮灰充裕的话,用起来是真的比镍氢、插死的软包锂方便。

一般建议 3-5 天充一次电。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A:
急需低压自动关机功能,以保护电池。
电压门限可配置,适应不同电池种类。

网友B: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担心过放问题。

网友C:
改一下程序,检测电池电压,低到一定数值,强制软关机

网友D:
大佬,锂电池竟然不用保护板?

网友E:
你这个电池还可以完就下,小电流充电,看着电压上到1-2V再正常充电。我用电池充放电测量仪救过电池。

网友E:
电路板上加个DW06,便宜好用,买带保护板的电池要比不带的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需低压自动关机功能,以保护电池。
电压门限可配置,适应不同电池种类。 ...

这个思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担心过放问题。

带板的 14500 几乎找不到诶,就算有也是长度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程序,检测电池电压,低到一定数值,强制软关机

检测电压的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锂电池竟然不用保护板?

本来可以在电池仓加板的。但是会丢失1.5V电池支持,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池还可以完就下,小电流充电,看着电压上到1-2V再正常充电。我用电池充放电测量仪救过电池。 ...

已经激活了,8小时充满。

现在运行 8 小时(UART1 漏电版)还有 4.09v,看样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上加个DW06,便宜好用,买带保护板的电池要比不带的贵不少。

有软包锂一体的保护板,但是会损失掉 1.5v 电池的支持,这样在关键时候会掉链子

网友:
都上了电池榨汁机dcdc了还要啥保护。

网友F:
可以在上电开机时检测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种类,决定不同的低电量关机电压,应该是不需要改电路的。
有看到航模电调这样做,会识别是2s还是3s锂电池,我们可以改成识别干电池或镍氢还是锂电池,开机时电压比较高的就认为是锂电池,关机电压也跟着提高。

网友G(2021-02-22):
引用 楼主:
有软包锂一体的保护板,但是会损失掉 1.5v 电池的支持,这样在关键时候会掉链子 ...

会损失掉 1.5v 电池的支持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上电开机时检测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种类,决定不同的低电量关机电压,应该是不需要改电路的。
有看到 ...

我有两块1800的软包电池,工作了900小时,现在还有4.06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损失掉 1.5v 电池的支持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在机内嵌入锂电池保护板,可以确保锂电池一定不过放;

但是这样一来再用 1.5V 电池,就会因为电压过低直接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两块1800的软包电池,工作了900小时,现在还有4.06V。

过放的这个版本固件有点问题,在 8266 不工作的时候发生了漏电的情况。

现在最新的固件基本上都可以坚持 2 周的时间,电池是 2粒 14500 锂电,总共能有 1200mAh 的容量

网友I:
过放电池会截止输出吧?过放电池会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放电池会截止输出吧?过放电池会坏吗?

机器升压芯片的截止电压是 0.8v,远远低于锂电池过放极限 2.5v,理论上一定会严重过放的,实际上我的 14500 也过放了。

但是造成的损坏并没有直接报销,手头这对 14500 现在还在用

网友J(2022-08-08):
引用 网友B: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担心过放问题。

同问,普通18650供电的小产品,如果MCU不做休眠,待机耗电5MA左右,长期会导致电池过放锁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问,普通18650供电的小产品,如果MCU不做休眠,待机耗电5MA左右,长期会导致电池过放锁死吗? ...

带板就没事,充电即可;没板短暂过放还行;没板长期过放基本就挂了。

小电流过放比大电流更严重,因为放的很彻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带板就没事,充电即可;没板短暂过放还行;没板长期过放基本就挂了。

小电流过放比大电流更严重,因为放 ...

昨天看到一个小产品,就是我描述的那样,长期有5MA的耗电,有保护板,应该不至于过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天看到一个小产品,就是我描述的那样,长期有5MA的耗电,有保护板,应该不至于过放吧。 ...

有板一般不会过放,保护以后大概是 uA 级别的电流,可以撑个把月不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板一般不会过放,保护以后大概是 uA 级别的电流,可以撑个把月不充电。 ...

好吧,我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