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放大五万倍的直流放大器,看图

楼主(2020-11-17):
如题,闲来无事制作了一个放大倍数五万倍的放大器,主芯片ICL7650,辅助LMV358,输出中点电位,通过100K电阻接50uA电流表,灵敏度,输入端接一圈成圆圈的导线,吸铁石划过线的外围,表针就偏转,带磁性的小螺丝刀划过导线附件,两个指示灯就有一个闪一下,中学物理教学用不错,供电宜用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指针抖动厉害

网友A:
请教楼主,主芯片ICL7650有其他可替换的型号吗?

网友B:
楼主应该用9V电池,把剩下一个运放也用上

网友:
有意思,有时间倒腾一下顺便学下放大器

网友C:
就是那个很多年前就在用的斩波稳零的放大器   76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主芯片ICL7650有其他可替换的型号吗?

ICL7650是斩波稳零运放电路,这个比较便宜,替换型号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用9V电池,把剩下一个运放也用上

运放两半都用了,一半产生中点电压作为虚地,另一半放大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很多年前就在用的斩波稳零的放大器   7650吗?

是的,字数补丁

网友:
试试TLC2652应该可以。

网友D:
ICL7650是斩波稳零运放电路,这个比较便宜,替换型号较贵
价格(含增值税)
1+:¥54.56
10+:¥53.09
30+:¥52.11   真的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L7650是斩波稳零运放电路,这个比较便宜,替换型号较贵
价格(含增值税)
1+:¥54.56

我从某宝上买的,你这是哪里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L7650是斩波稳零运放电路,这个比较便宜,替换型号较贵
价格(含增值税)
1+:¥54.56

您看的是 Digi-Key现货样品  的价格。
在这个上面买东西,不care 价格的。

网友E:
ICL7650性价比不错,印像中7块左右一个,最开始用它用在uV级的直流信号。

网友:
楼主这波斩波稳零操作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CL7650性价比不错,印像中7块左右一个,最开始用它用在uV级的直流信号。

这种号称零飘移的运放现在太多了,国产的一般2、3块钱吧。

网友:
不错,可以做金属探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号称零飘移的运放现在太多了,国产的一般2、3块钱吧。

2003年时候国内电子产业相当落后。国内芯片还没起步

网友:
有时间学下.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G:
C5 没连接起来?

网友:
说实话,我很想了解美国NASA监控旅行者信号用的放大器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5 没连接起来?

C5原先是接V+,GD的 ,接上V+的噪声引入GD了,所以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