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个二手(明纬开关电源S350)用来改造可调(电压、电流)电源

楼主(2020-11-17):
改造(明纬)开关电源S350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也可作为电动车的充电器用途。

网友A:
关注,手上有个24V想改成2V以下低电压大电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嗯。明纬这个型号的电源改造过程比较成熟。

网友:
图很清晰,谢谢分享

楼主:
IC (TL494)内部结构方块图,图片3还有一个应用实例可调(电压、电流)电路图。

楼主:
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网上有很多把明纬S350开关电源改成大范围可调电源的教程,但是绝大多数教程,不解释改装的原理。对于一些不具体了解TL494的工作情况及改装原理的朋友,只能依葫芦画瓢去改装,这样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无从下手解决。我试着来解释下,如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
先上个图,其中谈到的元件编号都以此图上的编号为准,具体请按自己的实物编号。
    TL494或 KA7500是二个型号不同,内部结构和引脚功能相同的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因此可以互换。
       现在先说调压:输出电压主要是受TL494的1脚和2脚控制。1脚电压如果比2脚低,经过内部误差放大器后,最后使得输出电压升高。输出电压升高后,经过R32+R31及R25+SVR1组成的分压电路,使得1脚电压升高,当1脚和2脚理论上电位相同时,输出电压稳定。反过来,当撤除负载,输出电压有升高趋势时,反馈到1脚的电压也有升高的趋势,输出电压降低。这就是整个稳压系统的过程。
      原机没改前,2脚电压是固定的,是由TL494产生的5V基准电压VDD通过R23和R20组成的分压电路,得到2.5V的电压供给2脚。所以调节SVR1,也就是调节输出电压+V对1脚的分压比,从而进行微调。现在为了大范围从0V起调,改变2脚电压的办法就能实现。所以都是要求把R23一端(图中的A点)挑起,接入一个分压电位器(电位器一端接+5V基准,另一端接地,中心脚接到R23),这样,就可以把2脚电位从0-2.5V连续可调。只这样改,不考虑TL494的供电,就可以进行大范围调压,但这样只能下调,还不能上调。当然要想0V起调,还得加输助电源,这是因为输出电压太低时,TL494的供电不够,无法正常工作,因此需要加装辅助电源,同时必须拆除原来的R58+R9 R59+R12这四个自激启动电阻。
      在加装好辅助电源,及拆除自激启动电阻后,我们就可以从0V起调了,因为2脚最低可以调到0V,因此当输出电压还大于0V时,经过R32+R31及R25+SVR1组成的分压电路,到达1脚电压还是大于2脚电压,会使得输出电压进一步下降。直到二个脚的电压相同(理想状态下,不考虑失调电压)这样0-30V调压就改装完成。
       如果想再提高输出电压,我们可以通过更改2脚电压,使得2脚电压最高时比2.5V再高一点,那就是有教程中提到的把R23更换为3.9K,这样,电位器调到最高时,可以使2脚电压达到2.95V左右,从而使得输出电压提高。还有就是把J15跳线拆掉,换装20K电阻。这实际上就是在从+V到R32+R31的串联回路中增加个20K电阻。目的是改变1脚外面的分压反馈电路,使得只有在更高的输出电压时,到达1脚的电压才能和2脚相同。
      同时,在改成0-50V时,还要拆除或更换ZD1。ZD1+Q6+U2A及外围电路组成过压保护,当电压超过ZD1的稳压值时,Q6导通,U2A的1脚输出一定电压,到达4脚,以增大死区时间。从而限制输出电压。当然还有就是输出滤波电容的耐压问题要考虑。

第二部份,我们来看调流的情况。
    上面我们说了整个调压及稳压的过程。现在我们来看调流的情况。
TL494的15脚和16脚在内部是另一个误差放大器,也对输出电压起作用(但其作用和1+2脚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起的是限流作用)。
     先做个简单说明:15脚电压越高,限制的电流设定值越高。15脚电压越低,限制的电流值越小。调流就是在有负载时,输出电流到达设定的限流值时,使得输出电压下降,从而达到限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调流,恒流等说法。
     未改装前,16脚接地,15脚通过R48+R34及R33+J1(检流康铜丝)组成的分压电路取得微小的电压。空载时,15脚电压约为68mV(按S350-24图上计算值,S350-27V的阻值可能不同,电压值也会不同),此时,15脚+16脚内部的误差放大器要想输出的电压最大,但实际输出电压因为受1+2脚的误差放大器的控制,此时不受15+16脚的控制。
       当带上负载时,图中的C点电位对地为负值,电流越大,电压越负。经测算三根检流康铜丝的并联电阻约为0.004Ω(4mΩ,实际电流取样还有线路板铜箔关系,阻值可能会稍大一点)。当负载电流大到约18A(S350-24)时,计算C点电位应为-72mV(实际没测,因为手上只有27V的,还有铜箔板线路的关系,电压可能会再负一点),这样15脚电压也接近0V 甚至低于0V(和分压来的68mV相抵消后)。误差放大器起作用限制输出电流。实际测试未改装前,S350-27的限流值约在16A。S350-24的推算应在18A左右限流。
    现在改装调流(限流输出值可以自由调节),因16脚接地,教程都是对15脚电压进行调节。把R48的一端(图中的B端)挑起,接入由+5V基准VDD及地之间的分压电位器来控制,这样就可以把原来+5V直接送入R48的电压,变成从0-5V间自由调节后再送入,目的是使15脚电位可以比原来低一点直到0V,从而实现在0A起调。也就是说,检流康铜丝上产生的微小负压就足够15+16脚内的误差放大器起作用,就是可把限制电流设的很小了,甚至为0。(其实割断16脚铜箔,也通过分压电位器及分压电路,对16脚的电压进行调节,也是可以实现调流的,但是情况是反过来的,16脚电位越高,限流值越小,所以很少有人建议这样做,但对一些芯片失调电压高,无法0A起调时,可以考虑试试看)当然考虑到误差放大的器的失调电压,有些TL494调流电位器调到最低时,还有一定量电流。此时,我是不建议拆康铜丝,因为三根并联后,正好和20A电流表的外带的分流器(75mV/20A)差距不大,稍微调整下电流表内的微调或在康铜丝的焊点附近加些焊锡或减些焊锡,基本上都能适合20A的电流表当分流器用。
   调到最低,还有一定的电流,办法是换KA7500B芯片,或把16脚对地的铜箔割开,串入个小电阻,比如22Ω,同时在16脚到VDD(13+14脚,+5V)间加个20K左右电阻,这样可以使16脚电压提高5mV左右,以抵消芯片失调电压的影响。
   调流原理,具体来说,就是要让15脚的电位比不改装时低一点,同时可以调节,特别要理解的是,图中的C点电位对地来说,有输出电流时,C点电位是为负的,电流越大,负值越大。

以上就是对明纬S350改装调压调流的工作原理分析。
补充一点,如果改装时,电流表分流器利用的是检流康铜丝,空载时,电流表上有电流显示不为0。那么要把输出滤波电容旁边的泄压电阻R53的接地端飞线或换个位置,接到图上的C端,以切除泄压电阻的电流对电流表的影响,同理,指示灯回路R61及LED1的电流也会反映在电流表上。

改了2台明纬27V的可调。但是用启动7A的845电机烧了一台也难得修了。都扔那吃灰。喜欢用可调模块加开关电源改可调。

烧管,一是可能有自激,二是可能TL494的15脚上加大了电容,使限流保护延迟了。还有可能你输出滤波电容容量太小了,在电机起动瞬间,无法提供大电流,同时因为限流的延迟,产生了烧管现象。
用开关电源+DC-DC转换模块的,我也玩过几个,小功率到大功率都有玩。小功率还行,大功率时,效率是个问题。假如在400W左右时,明纬的开关电源能达到88%,DC-DC非隔离模块效率算93-95%,那么总效率只有82-84%,浪费电能不算,散热处理等成本也不低。

现在再来谈S350-27 改到0-90V的事。
这个改装,一般都是把变压器次级原来的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
利用了原来的共阴快恢复半桥(换个位置),增加一个共阳快恢复半桥,组成全桥整流电路。从电路来看,就是把电路图上的D箭头所指的线路切断,把原变压器次级的中心端悬空,原来变压器的11+12脚及9+10脚组成的二个端点接入桥式整流电路的交流输入端。因此最高输出电压,可以比原来用全波整流时翻一倍。当然调压部份的R32+R31及R25+SVR1组成的分压反馈电路也要做相应更改以适合更高的电压。ZD1也要更换或拆除,以免过压保护电路起作用。
具体实际经加装后的桥式电路如附图红圈中的黄线部份。

注意选用共阳快恢复半桥时,不要选用耐压太高的,耐压越高,正向压降也越大,大电流时发热严重。
选用耐压200V的就可以了。

改桥式后,总输出电流应降低一半,即原来27V 13A 现在输出电流最大只能设到7-8A(自己考虑)。以免过载严重而损坏。
改小可调电流的最大值(即调流电位器转到最高时的限制电流),可以加大R48,或简单粗暴直接在调流电位器的接+5V的脚上或中心脚上串联合适电阻,都可以改变最大可设定的限制电流值。
全波改桥式

现在再来谈S350-27 改到0-90V的事。
这个改装,一般都是把变压器次级原来的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
利用了 ...
s350最详尽的原理级分析。

最后再聊一下,改装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电流表分流器,最好是采用原机的康铜丝来处理,这样因为分流器产生的压降,会通过稳压回路反馈进行补偿,负载稳压特性比在输出端直接加装电流表好得多。主板到接线柱的电线,能粗尽量粗,且短,粗的线没有的话,多并几根。
输出滤波电容,最好是选择16*35的体积,18*35的也能装,稍有点挤,但是能装下。如高度是40mm的,上盖会有点顶,电容顶上贴层胶带,防止碰上盖,然后死劲按上盖,螺丝勉强也能上。电容尽量装全三个,三个电容总容量越大越好。选用高频低阻的,如是国产的,耐压请留些余量。进口原装的黑金刚,红宝石,尼吉康类,耐压可以顶格使用。(比如你改到0-50V的,进口的,选耐压50V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实测黑金刚的标50V,在加压到65V时,漏电流都比国产的标50V在45V时的漏电流要小)
原来的四个滤波电容中间的那个小方形电容,最好也装上。
外壳带电问题:那是因为你没有接上接地保护线的关系。开关电源尽量接上接地保护线,明纬里面的几个主板固定螺丝通过内部线路板接上了共模抑制滤波的几个电容,C3  C4  C32  C30 这几个电容不要拆除,固定螺丝不要少装,然后接上供电系统中的接地保护线。这对抑制共模干扰有好处。
还有,还有个重要的事,保险丝原机是配的8A,它是要兼顾115V供电。我们拆除了转换开关,也只用220V供电,那么这个保险丝可以用的小一点,4A 5A即可。在一般情况下,选择用3A都没有问题。如果用8A,万一开关管炸管,整流桥炸的概率就要高得多,而选用电流小一点的保险丝,保护作用大一点。

https://youtu.be/apj6uCWRAoo

https://youtu.be/N6N0n-P_8U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手上有个24V想改成2V以下低电压大电流不知道行不行。

不太可行,电压太低,电流太大,输出侧的功率器件可以换,但是内部的电压或者变压器你没法更换,所有的改装都是在基于不改内部的功率器件(MOSFET,二极管)和磁性原件(电感和变压器)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

楼主:
明纬S350改造成可调(电压、电流)电源的工作原理

网上有很多把明纬S350开关电源改成大范围可调电源的教程,但是绝大多数教程,不解释改装的原理。对于一些不具体了解TL494的工作情况及改装原理的朋友,只能依葫芦画瓢去改装,这样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无从下手解决。我试着来解释下,如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
先上个图,其中谈到的元件编号都以此图上的编号为准,具体请按自己的实物编号。
    TL494或 KA7500是二个型号不同,内部结构和引脚功能相同的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因此可以互换。
       现在先说调压:输出电压主要是受TL494的1脚和2脚控制。1脚电压如果比2脚低,经过内部误差放大器后,最后使得输出电压升高。输出电压升高后,经过R32+R31及R25+SVR1组成的分压电路,使得1脚电压升高,当1脚和2脚理论上电位相同时,输出电压稳定。反过来,当撤除负载,输出电压有升高趋势时,反馈到1脚的电压也有升高的趋势,输出电压降低。这就是整个稳压系统的过程。
      原机没改前,2脚电压是固定的,是由TL494产生的5V基准电压VDD通过R23和R20组成的分压电路,得到2.5V的电压供给2脚。所以调节SVR1,也就是调节输出电压+V对1脚的分压比,从而进行微调。现在为了大范围从0V起调,改变2脚电压的办法就能实现。所以都是要求把R23一端(图中的A点)挑起,接入一个分压电位器(电位器一端接+5V基准,另一端接地,中心脚接到R23),这样,就可以把2脚电位从0-2.5V连续可调。只这样改,不考虑TL494的供电,就可以进行大范围调压,但这样只能下调,还不能上调。当然要想0V起调,还得加输助电源,这是因为输出电压太低时,TL494的供电不够,无法正常工作,因此需要加装辅助电源,同时必须拆除原来的R58+R9 R59+R12这四个自激启动电阻。
      在加装好辅助电源,及拆除自激启动电阻后,我们就可以从0V起调了,因为2脚最低可以调到0V,因此当输出电压还大于0V时,经过R32+R31及R25+SVR1组成的分压电路,到达1脚电压还是大于2脚电压,会使得输出电压进一步下降。直到二个脚的电压相同(理想状态下,不考虑失调电压)这样0-30V调压就改装完成。
       如果想再提高输出电压,我们可以通过更改2脚电压,使得2脚电压最高时比2.5V再高一点,那就是有教程中提到的把R23更换为3.9K,这样,电位器调到最高时,可以使2脚电压达到2.95V左右,从而使得输出电压提高。还有就是把J15跳线拆掉,换装20K电阻。这实际上就是在从+V到R32+R31的串联回路中增加个20K电阻。目的是改变1脚外面的分压反馈电路,使得只有在更高的输出电压时,到达1脚的电压才能和2脚相同。
      同时,在改成0-50V时,还要拆除或更换ZD1。ZD1+Q6+U2A及外围电路组成过压保护,当电压超过ZD1的稳压值时,Q6导通,U2A的1脚输出一定电压,到达4脚,以增大死区时间。从而限制输出电压。当然还有就是输出滤波电容的耐压问题要考虑。

第二部份,我们来看调流的情况。
    上面我们说了整个调压及稳压的过程。现在我们来看调流的情况。
TL494的15脚和16脚在内部是另一个误差放大器,也对输出电压起作用(但其作用和1+2脚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起的是限流作用)。
     先做个简单说明:15脚电压越高,限制的电流设定值越高。15脚电压越低,限制的电流值越小。调流就是在有负载时,输出电流到达设定的限流值时,使得输出电压下降,从而达到限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调流,恒流等说法。
     未改装前,16脚接地,15脚通过R48+R34及R33+J1(检流康铜丝)组成的分压电路取得微小的电压。空载时,15脚电压约为68mV(按S350-24图上计算值,S350-27V的阻值可能不同,电压值也会不同),此时,15脚+16脚内部的误差放大器要想输出的电压最大,但实际输出电压因为受1+2脚的误差放大器的控制,此时不受15+16脚的控制。
       当带上负载时,图中的C点电位对地为负值,电流越大,电压越负。经测算三根检流康铜丝的并联电阻约为0.004Ω(4mΩ,实际电流取样还有线路板铜箔关系,阻值可能会稍大一点)。当负载电流大到约18A(S350-24)时,计算C点电位应为-72mV(实际没测,因为手上只有27V的,还有铜箔板线路的关系,电压可能会再负一点),这样15脚电压也接近0V 甚至低于0V(和分压来的68mV相抵消后)。误差放大器起作用限制输出电流。实际测试未改装前,S350-27的限流值约在16A。S350-24的推算应在18A左右限流。

    现在改装调流(限流输出值可以自由调节),因16脚接地,教程都是对15脚电压进行调节。把R48的一端(图中的B端)挑起,接入由+5V基准VDD及地之间的分压电位器来控制,这样就可以把原来+5V直接送入R48的电压,变成从0-5V间自由调节后再送入,目的是使15脚电位可以比原来低一点直到0V,从而实现在0A起调。也就是说,检流康铜丝上产生的微小负压就足够15+16脚内的误差放大器起作用,就是可把限制电流设的很小了,甚至为0。(其实割断16脚铜箔,也通过分压电位器及分压电路,对16脚的电压进行调节,也是可以实现调流的,但是情况是反过来的,16脚电位越高,限流值越小,所以很少有人建议这样做,但对一些芯片失调电压高,无法0A起调时,可以考虑试试看)当然考虑到误差放大的器的失调电压,有些TL494调流电位器调到最低时,还有一定量电流。此时,我是不建议拆康铜丝,因为三根并联后,正好和20A电流表的外带的分流器(75mV/20A)差距不大,稍微调整下电流表内的微调或在康铜丝的焊点附近加些焊锡或减些焊锡,基本上都能适合20A的电流表当分流器用。
   调到最低,还有一定的电流,办法是换KA7500B芯片,或把16脚对地的铜箔割开,串入个小电阻,比如22Ω,同时在16脚到VDD(13+14脚,+5V)间加个20K左右电阻,这样可以使16脚电压提高5mV左右,以抵消芯片失调电压的影响。
   调流原理,具体来说,就是要让15脚的电位比不改装时低一点,同时可以调节,特别要理解的是,图中的C点电位对地来说,有输出电流时,C点电位是为负的,电流越大,负值越大。

网友:
不建议这类改装,改装后的电源效率差,工作不稳定。

楼主:
以下电路图12V供电都可以(可调电压)由1V~120V电压输出.

网友:
对这类PMW芯片供电电源和主输出电源共用一个变压器的,最好自己额外加一个12V的小电源给PWM芯片供电,不然在调整在低压轻载时容易重启(修改错字)

楼主:
TL494  电路图。

以下视频是改造S400开关电源。
https://youtu.be/1HEqNyD-OmA
https://youtu.be/apj6uCWRAoo
https://youtu.be/j2Bf2DMF5rM

TL494充电器电路分析视频
https://youtu.be/cyauVvW-Lgo

以下视频是电路分析。
https://youtu.be/D4RaNcCGcl0

https://youtu.be/vV5OYHrxrBw
https://youtu.be/96iYq05EAw0
https://youtu.be/6L52hIT2MeQ

200W ATX PC电源
介绍
这里为您带来DTK公司的PC电源接线图。该电源具有ATX设计和200W性能。维修此电源时,我被绘制成图表。

原理图
ATX模式
电路说明
该电源电路使用芯片TL494。大多数电源使用类似的电路,输出功率约为200W。器件使用带输出电压调节的推挽晶体管电路。

输入部分备用电源
线电压通过输入滤波电路(C1,R1,T1,C4,T5)到达桥式整流器。当电压从230V切换到115V时,整流器就像倍频器一样工作。压敏电阻Z1和Z2在线路输入上具有过压保护功能。热敏电阻NTCR1限制输入电流,直到电容器C5和C6充电为止。R2和R3仅在断开电源后用于放电电容器。当电源连接到线路电压时,首先将电容器C5和C6一起充电约300V。然后运行由晶体管Q12控制的次级电源,在其输出端将有电压。稳压器IC3的后面将是5V电压,该电压将流入主板,这对于开启逻辑和“唤醒事物”功能是必要的。接下来的不稳定电压通过二极管D30到达主控制芯片IC1和控制晶体管Q3和Q4。当主电源运行时,该电压从+ 12V通过二极管D输出。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主电源被来自辅助电源的电阻R23通过PS-ON引脚上的正电压阻塞。由于该电压打开,晶体管Q10打开Q1,Q1从引脚14 IO1向引脚4 IO1施加参考电压+ 5V。开关电路完全阻塞。晶体管T3和Q4均断开,辅助变压器T2的绕组短路。由于短路,电源电路上无电压。通过引脚4上的电压,我们可以驱动IO1输出上的最大脉冲宽度。零电压表示最高脉冲宽度。+ 5V表示脉冲消失。

开始供货
有人按下计算机上的电源按钮。主板逻辑接地输入引脚PS-ON。晶体管Q10关闭,下一个Q1关闭。电容器C15通过R15开始充电,在引脚4 IC1上,由于R17,电压开始降低至零。由于此电压,最大脉冲宽度持续增加,主电源平稳运行。

普通手术
在正常操作中,电源由IC1控制。当晶体管Q1和Q2闭合时,Q3和Q4打开。当我们要从功率晶体管(Q1,Q2)打开一个晶体管时,我们必须关闭他的激励晶体管(Q3,Q4)。电流流经R46和D14以及一个绕组T2。该电流激发功率晶体管基极上的电压,并由于正反馈晶体管而迅速达到饱和。脉冲结束后,两个激励晶体管都断开。正反馈消失,励磁绕组上的过冲迅速闭合功率晶体管。之后,用第二个晶体管重复该过程。晶体管Q1和Q2交替将初级绕组的一端连接到正电压或负电压。功率支路从Q1的发射极(集电极Q2)经过励磁变压器T2的第三绕组。

输出电压调节
输出电压+ 5V和+ 12V由R25和R26测量,它们的输出送至IC1。其他电压不稳定,并通过绕组数和二极管极性证明其合理性。由于高频干扰,在输出上必不可少的电抗线圈。该电压是根据线圈,脉冲宽度和持续时间周期之前的电压来确定的。整流二极管后面的输出上是所有电压的公共线圈。当我们保持绕组的方向和绕组数与输出电压相对应时,线圈就象变压器一样工作,并且可以补偿各个电压的不规则负载。通常,电压与额定值的偏差为10%。基准电压从内部5V参考稳压器(IC 14的引脚14)通过分压器R24 / R19到达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引脚2)。来自电源输出的电压通过分压器R25,R26 / R20,R21到达同相输入(引脚1)。反馈C1,R18提供调节器的稳定性。将误差放大器的电压与电容器C11两端的斜坡电压进行比较。当输出电压降低时,误差放大器上的电压也将降低。激励脉冲更长,功率晶体管Q1和Q2更长地断开,在输出线圈微颤和输出功率增加之前的脉冲宽度。第二个误差放大器被引脚15 IC1上的电压阻塞。则误差放大器上的电压会降低太多。激励脉冲更长,功率晶体管Q1和Q2更长地断开,在输出线圈微颤和输出功率增加之前的脉冲宽度。第二个误差放大器被引脚15 IC1上的电压阻塞。则误差放大器上的电压会降低太多。激励脉冲更长,功率晶体管Q1和Q2更长地打开,输出线圈颤动并增加输出功率之前的脉冲宽度。第二个误差放大器被引脚15 IC1上的电压阻塞。

电源良好
主板需要“ PowerGood”信号。当所有输出电压稳定后,PowerGood信号将变为+ 5V(逻辑1)。PowerGood信号通常连接到RESET信号。

+ 3.3V电压调节
查看连接到输出电压+ 3.3V的电路。由于电缆上的电压损失,该电路可实现额外的电压稳定。连接器上有一根辅助线,用于测量主板上的3.3V电压。

过电压电路
该电路由Q5,Q6和许多分立元件组成。电路保护所有输出电压,超过一定限制后,电源将停止。
例如,当我错误地将-5V与+ 5V短路时,则D10,R28,D9上的正电压流至基极Q6。现在该晶体管打开,并打开Q5。来自引脚14 IC1的+ 5V穿过二极管D11到达引脚4 IC1,电源被阻断。除此之外,电压再次降至基极Q6。电源仍然被阻塞,直到他与电源线输入断开连接。

ATX电源连接器
销        信号        颜色1        颜色2        销        信号        颜色1        颜色2
1个        3.3伏        橙子        紫色        11        3.3伏        橙子        紫色
2        3.3伏        橙子        紫色        12        -12伏        蓝色        蓝色
3        地线        黑色        黑色        13        地线        黑色        黑色
4        5伏        红        红        14        PS_ON        绿色        灰色
5        地线        黑色        黑色        15        地线        黑色        黑色
6        5伏        红        红        16        地线        黑色        黑色
7        地线        黑色        黑色        17        地线        黑色        黑色
8        PW_OK        灰色        橙子        18岁        -5伏        白色        白色
9        5V_SB        紫色        棕色        19        5伏        红        红
10        12伏        黄色        黄色        20        5伏        红        红

楼主:
TL494  48V电动车充电器(原整的电路原理图)。

https://cocdig.com/docs/show-post-10463.html

以下這種充電器的控制晶元一般是以TL494為核心,推動2隻13007高壓三極體。配合LM324(4運算放大器),實現三階段充電。

220V交流電經D1-D4整流,C5濾波得到300V左右直流電。
此電壓給C4充電,經TF1高壓繞組,TF2主繞組,V2等形成啟動電流。TF2反饋繞組產生感應電壓,使V1,V2輪流導通。因此在TF1低壓供電繞組產生電壓,經D9,D10整流,C8濾波,給TL494,LM324,V3,V4等供電。此時輸出電壓較低。TL494啟動后其8腳,11腳輪流輸出脈衝,推動V3,V4,經TF2反饋繞組激勵V1,V2。使V1,V2,由自激狀態轉入受控狀態。TF2輸出繞組電壓上升,此電壓經R29,R26,R27分壓后反饋給TL494的1腳(電壓反饋)使輸出電壓穩定在41.2V上。R30是電流取樣電阻,充電時R30產生壓降。此電壓經R11,R12反饋給TL494的15腳(電流反饋)使充電電流恆定在1.8A左右。另外充電電流在D20上產生壓降,經R42到達LM324的3腳。使2腳輸出高電壓點亮充電燈,同時7腳輸出低電壓,浮充燈熄滅。充電器進入恆流充電階段。而且7腳低電壓拉低D19陽極的電壓。使TL494的1腳電壓降低,這將導致充電器最高輸出電壓達到44.8V。當電池電壓上升至44.8V時,進入恆壓階段。
當充電電流降低到0.3A—0.4A時LM324的3腳電壓降低,1腳輸出低電壓,充電燈熄滅。同時7腳輸出高電壓,浮充燈點亮。而且7腳高電壓抬高D19陽極的電壓。使TL494的1腳電壓上升,這將導致充電器輸出電壓降低到41.2V上。充電器進入浮充。

楼主:
以下(TL494)开关电源可调(电压、电流)电路和明纬S400很相似,左下方有独立开关电源供电给TL494单独使用,也是半桥式驱动,所以可以用来作参考。

https://youtu.be/WCZjpluaDmw
https://youtu.be/cyauVvW-Lgo
https://youtu.be/X0GrJU2MN6o

楼主:
https://kknews.cc/zh-hk/news/zgoagjg.html

以下ATX电源电路维修教程
https://kknews.cc/news/mk56jj9.html

浅谈開關電源PWM晶片之TL494/KA7500
TL494是一種固定頻率脈寬調製電路,它包含了開關電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廣泛應用於橋式單端正激雙管式、半、全橋式開關電源。

TL494/KA7500的針腳定義如下圖所示。

Pin1(1IN+):內部集成的第一個體運運算放大器的同相腳。

Pin2(1IN-):內部集成的第一個體運運算放大器的反相腳。

Pin16(1IN+):內部集成的第二個體運運算放大器的同相腳。

Pin15(1IN-):內部集成的第二個體運運算放大器的反相腳。

Pin3(FEEDBACK):內部集成的兩個體運算放大器的兩個輸出並聯後在晶片外部的引出腳,此腳同時在晶片內部與「PWM比較器」的同相腳相連。

在TL494中,還集成有另外兩個決定着是否在494的8、9腳(兩個體NPN驅動三極管的集電極)輸出驅動方波的比較器(這兩個比較器才是直接決定494是否輸出它激勵源的元件),「PWM比較器」只是其中的一個,另一個是「死區控制比較器」。PWM比較器的同相輸入來自於3腳的FEEDBACK的事實,意味着1、2腳,16、15腳之間的兩個比較器的運算結果是能夠直接影響8、9腳所輸出的驅動方波的因素之一。因此,494事實上是通過1、2腳,16、15腳之間的兩個比較器的運算判斷結果(某個邏輯事件是否發生)來決定是否在8、9腳輸出驅動方波的。而學習PWM晶片,就是去明確其驅動方波產生和變化的具體過程,可見,對1、2、16、15腳外圍電路的理解是學習494的重中之重。

Pin4(DTC):Dead Time Control直譯為死區時間控制。在PWM中,「死區」指驅動方波的低電平時段,是一個時間長短的概念。DTC腳實際上是通過494內部的「死區控制比較器」來設定整個低電平時段的時長的。在前面的內容中,我們已經介紹過了「PWM比較器」也是影響驅動方波的因素之一。因此,驅動方波的低電平時段,一部分是由DTC腳決定的,另一部分則是「PWM比較器」(即1、2腳,16、15腳之間的兩個運放)決定的。

Pin5(CT)、Pin6(RT):CT為時間電容,RT為時間電阻。在PWM中,時間主要指驅動方波的周期/頻率。連接在CT腳上的電容的容量,與連接在RT腳上的電阻阻值,直接決定着驅動方波的周期/頻率。特別注意,CT腳在待機和正常工作狀態時均為鋸齒波,如下圖所示。

CT腳在494晶片內部接兩個重要的比較器的反相端。理解CT腳上的鋸齒波,是理解494波形產生過程的關鍵之一。

下圖,是德州儀器官方數據表中494的CT、RT的取值與振蕩頻率的關係圖。

不難看出,當RT恆定時,振蕩頻率隨CT的增大而減小;當CT恆定時,振蕩頻率隨RT的增大而減小。

Pin8(C1)、Pin9(E1)、Pin10(C2)、Pin11(E2):他們分別是晶片集成的兩個體NPN驅動三極管的集電極、發射極。C1、C2是494發出的驅動方波的源頭。但是,這兩個體NPN驅動三極管的驅動能力有限,還不足以直接驅動驅動變壓器.因此,在電源主板上還設計有與之匹配的兩個用於放大驅動方波的NPN三極管(直接驅動驅動變壓器)。

Pin12(Vcc):晶片的供電。494的供電來自於輔助電源迴路。輔助變壓器的刺激繞組有兩個抽頭,一個抽頭產生5VSB供電,另一個抽頭產生B+。此腳經整流二極管後與輔助變壓器的對應針腳相連。德州儀器推薦的的Vcc範圍為7V到40V,實踐中實測多為12V到24V。

Pin13(OUTPUT CTRL):輸出控制腳。若下拉到地,則晶片集成的兩個體NPN驅動三極管會同時截止或導通(兩個當一個來用);若上拉到14腳REF,則兩個體NPN驅動三極管中的一個在導通時,另一個截止(反之亦然),即它們工作在推挽模式。

Pin13(REF):參考電壓輸出腳,5V。很多晶片都有參考電壓腳。在晶片內部,整個電壓是由低壓差線性穩壓器(LDO)產生的。LDO是一種傻瓜式供電,只要有合適輸入,就應該有準確的輸出。其重要意義不僅僅是為了提供一路供電,更重要的在於為晶片其他引腳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標準環境(REF始終是穩定的,不會變化的5V,)。

接下來,我們根據其內部框架圖來分析一下494的工作原理和過程,如下圖所示。

494作為PWM晶片,其功能就是產生驅動方波。那麼,494是如何通過四個電平比較元件(兩個運算放大器[即1、2腳,16、15腳之間的兩個運放]、兩個比較器[「死區控制比較器」,「PWM比較器」])來控制後續元件(一個或門、脈衝驅動觸發器[正反器]、兩個與門、兩個或非門)最終驅動Q1和Q2,才能產生方波波形呢?

任何PWM晶片在輸出振蕩之前所需要首先確定的一件事情就是確定其振蕩周期(周期的具體時長),494是通過CT的容量和RT的阻值來確定這個事情的:CT經時間電容到地,RT經時間電阻到地。

接下來,以圖中或門為界,將圖劃分為左側和右側,並將或門的輸出定義為OUT-IN。這是因為對於左側而言,OUT-IN是唯一的輸出,而對於右側而言,OUT-IN又是其唯一的輸入。可見,只要分析清楚了OUT-IN是如何作為輸出而產生的,和如何作為輸入而引起下級電路發生後續動作的,就能把494產生方波的全部過程分析清楚,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先分析一下OUT-IN為高電平情況。

作為或門輸出的OUT-IN如果為高電平,就說明其兩個輸入至少有一個為高電平。三種可能的情況如下:

1.死區控制比較器當前輸出高電平,PWM比較器當前輸出低電平(此可能是正常ATX待機時的真實輸出)

2.PWM比較器當前輸出高電平,死區控制比較器當前輸出低電平(此可能是正常ATX正常工作時的真實輸出)

3.死區控制比較器和PWM比較器同時輸出高電平(此種可能不存在)

在對這三種可能性做出分析之前,我們首先來思考一個問題:對於正常的ATX而言,「死區控制比較器」和「PWM比較器」這兩個比較器究竟誰最先工作?答案當然是「死區控制比較器」。

有兩個理由:1)DTC是開機腳(拉低PSON令ATX電源開機的本質是拉低DTC腳的電壓),負責開機的「死區控制比較器」當然應該早於「PWM比較器」而工作。2)既然「PWM比較器」中有PWM的字樣,那麼說明它有意義的時段一定是在已經有了PWM振蕩波形之後,在ATX沒有開機的時段,「PWM比較器」是不工作的(存在但無意義)。

實際上,494集成在1、2腳,16、15腳之間的兩個運放都是在開機後才工作。他們中的一個被用於穩壓控制(本書將494中此用途的體運放稱為「穩壓運放」),一個被用於保護晶片(關閉Q1和Q2輸出,本書將494中此用途的體運放稱為「保護運放」)及電源。換句話說,在ATX正常待機時,1、2腳,16、15腳之間的兩個運放是不工作的。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1、2、16、15腳的外圍電路。

無論是通過實物跑線還是圖紙分析。我們會發現,這兩個運放的同相腳都是低壓直流輸出經過阻容反饋網絡後來的,而其反相腳要麼直接接494的REF(保護運放的反相腳)要麼接來自REF的分壓電阻(穩壓運放的反相腳)。

總之,對於正常的ATX而言,在待機時,PWM比較器不工作,它輸出低電平。死區控制比較器的DTC上到高電平,輸出高電平。

我們接着分析一下作為下級電路輸入的高電平的OUT-IN,重點是分析它對Q1和Q2的控制。

從模塊圖中不難看出,OUT-IN是兩個或非門的輸入,當OUT-IN為高電平時,或非門應該輸出低電平(此時,兩個與門的輸出對或非門無影響),即兩個體NPN三極管處於截止狀態。

有想像力的朋友應該會做如下猜測:既然OUT-IN為高電平時,Q1和Q2截止,那麼是不是當OUT-IN為低電平時,Q1和Q2就開始(輪流)導通了呢?事實的確如此。

我們再分析一下OUT-IN為低電平的情況。

作為或門輸出的OUT-IN如果為低電平,就說明其兩個輸入全部為低電平,即死區控制比較器和PWM比較器同時輸出低電平。

實際上,當我們短接PSON與地之後,已經人為的拉低了DTC的電平(因為有0.1V的電壓補償,DTC腳電壓不會被拉低到0V),而此時「PWM比較器」剛剛開始工作,其輸出(開機一刻為低電平)即將根據反饋發生變化。

當OUT-IN為低電平時,或非門的輸出開始受觸發器和兩個與門的影響。作為觸發器輸出的Q和Q#是反相的,我們可以任意假定一種情況分析。兩個與門的一個輸入來自13腳OUTPUT CTRL,它要麼接地,要麼拉高到5VREF。總之,與門的四個輸入一共有四種可能。 此文里指分析Q為高電平,Q#為低電平,13腳接地的情況。

當Q為高電平時,上方的與門一個輸入為高,另一個輸入為低(接地),與門將輸出低電平;於此同時,Q#為低電平,下方的與門一個輸入為低,另一個一個輸入低(接地),與門輸出低電平。對於兩個或門門而言,其所有輸入都是低電平,其輸出則都為高電平,Q1和Q2同時導通(Q1和Q2工作在單邊模式[single-edge mode]——兩個管子當作一個用)。

常識告訴我們,開關管不能不受控制的導通。那麼什麼時候去關閉它呢?當然是根據反饋。在前面的內容中,我們已經將494兩個體運放中的一個命名為穩壓運放。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下這個穩壓運放的是如何在合適的時間去關閉開關管的。這個過程,就是主迴路的穩壓過程。

穩壓運放的同相腳外接「反饋」阻容網絡,當DTC被拉低後,494並不會立刻去打開開關管,這是因為晶片內置在DTC腳上的0.1V的補償電壓會提供脈寬5%左右的固有死區時間。

這是因為「死區控制比較器」要想輸出對應開關管打開的低電平的OUT-IN,CT腳的鋸齒波就需要先達到0.1V的電壓,從其波形不難看出,鋸齒波是從低於0.1V的某個電平線性上升的,必然要經歷這段固有死區時間(固有死區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晶片)。

當鋸齒波上升到0.1V後,「死區控制比較器」才能夠發出低電平,或非門也才能輸出低電平的OUT-IN,Q1和Q2才開始(輪流)導通,主電路迴路才開始工作。

當主供電迴路開始工作之後,穩壓運放通過(反饋)阻容網絡對實際輸出進行採樣,一旦達到了反相腳設定的門限值,穩壓運放的輸出就從低電平變為高電平,「PWM比較器」的輸出也會緊跟着變為高電平,或門也會輸出高電平的OUT-IN,最終去關閉Q1和Q2。隨着負載對輸出電能的消耗,實際輸出電壓有下降的趨勢,最終會又會導致穩壓運放的輸出從高電平的輸出反相為低電平的輸出,晶片將進入下一輪振蕩。

感興趣的朋友,還可以進一步分析一下494的時序圖(此圖可見於摩托羅拉或FIC公司生產的的494的數據表)。因其已經遠遠超出了維修需要,在此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分析得到了兩個結論。

結論一:在OUT-IN為高電平時,Q1和Q2截止;在OUT-IN為低電平時,Q1和Q2(輪流)導通。

顯然,Q1和Q2的截止與導通,必將影響到「雙NPN放大電路」中兩個NPN放大管的導通與截止。但並沒有做如下判定:當Q1或Q2導通時,與之匹配的NPN放大管也隨之導通。也沒有做如下的判定:當Q1或Q2截止時,與之匹配的NPN放大管也隨之截止。因為這與事實不符。因為在ATX待機時,可以在NPN放大管的基極B上測到一個高電平(2.3V左右),既然NPN型的三極管是高電平導通,那麼此時的兩個NPN放大管究竟是處於放大/飽和,亦或是截止狀態呢?(感興趣的朋友可自行搜索「雙NPN放大電路」。)

結論二:導致OUT-IN為高電平的原因有兩個:1)「死區控制比較器」輸出高電平。2)「PWM比較器」輸出高電平。「死區控制比較器」實際上是它激勵源的使能,而「PWM比較器」則是它激勵源的脈寬調製。二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

楼主:
以下是(明纬S350)开关电源改装调(电压、电流)详细示意图

以下第3图片的明纬S-350-27  TL495电路原理图,整个电路是画了出来,但不能很清晰地明确每一级原理呈现出来,看到我老人家眼花缭乱,更没有线条的美术感,所以,这位仁兄画原理图是绝对地不合格!

https://youtu.be/1HEqNyD-OmA

以下这3条视频是如何维修S350-27(TL494)开关电源详细讲解。
https://youtu.be/DW_xTNC9exw
https://youtu.be/JdRnlS_k05c
https://youtu.be/rua3ho_HGWQ

以下视频讲解一款商品可调TL494(电压、电流)电源维修以及原理结构,值得一看。
TL494是有独立12V电源供电,所以,(主高频变压器)是它激式半桥式驱动。
https://youtu.be/4TdnNuzq_JE

楼主:
https://www.baidu.com/sf?pd=vide ... mp;_t=1606745625665

以下视频是讲解如何应用(ATX电源)TL494 IC 来改装为可调(电压、电流(限流))电源。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 ... ommend_more_video.4

以下明纬开关电源TL494  S-350-27讲解电路原理上集
https://www.baidu.com/sf?pd=vide ... amp;fr0=B&fr1=C

以下是讲解下集视频
https://www.baidu.com/sf?pd=vide ... amp;fr0=B&fr1=C

楼主:
TL494 半桥拓补开关电源实战维修

此电源故障现象:上电后,有很明显的“吱吱”声,测输出电压只有4.2V,调整微调电位器,最大输出也只能到4.5V。

维修过程:

TL494开关电源通用电路图

按图纸查高压部分:整流滤波后电压为300V,应该是正常的,两高压滤波电容分压也基本均衡,高压部分应该没问题。

检查控制部分:

测得THL494的Vcc脚12脚电压为5.6 V(TL494规格书上标的最低电源电压是7V)明显低了; Vref脚14脚电压为3.5V,正常是5 V,说明基准电压没有建立起来。

电源已经启动,所以启动电路应该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辅助电源部分。

拆下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C9(47μF/ 50V),测得实际容量是27μF,容量减小了一半。

换上其他旧电路上拆的47μF/ 50V电容后,上电,空载时”吱吱”声没了,测输出电压已经正常,而且在5V上下可调。

再测TL494的12脚电压为21V,14脚电压为4.87V,正常了。

接电子负载测试:

当输出电流调到0.5A时,」吱吱叫声又出现了,测12脚电压升到了30V,14脚电压仍为4.87 V,基本是正常的。

当输出电流调到4AA左右时,输出电压明显下降到了4.7V左右,说明电源带载能力明显不足。故障未完全排除,待继续排查。

为了安全,附加辅助电源测试。但是附加辅助电源时,这个电源是没有输出电压的,这样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就要起作用,即电路图中的V5终止,其C极高电位,因此二极体VD17导通,TL494的14脚为高电位。TL494的14脚是死区调整端,其电压大于3.3V时,TL494被锁死无PWM输出,允许为零。所以在附加辅助电源时要使TL494正常工作,先得解除短路保护。焊开VD17的一只脚就解除保护了。如下图:

双向辅助电源后,用示波器测量TL494的8、11脚输出波形,都有完整的方波,说明TL494工作正常。再测驱动变压器初级中间抽头的波形,如下图:

从波形图可研磨,两个驱动信号明显重叠。信号幅度小的波形与TL494的输出波形幅差不大,说明该路信号基本没有被放大。这样可以基本断定该路信号的驱动三极体可能已经失去放大能力。

查得该路信号的驱动三极体是电路图中的V3,也就是电路仪表的Q3,型号是C1815,拆下测量该管,两PN结都呈现低阻状态,可能已经失效。

拆得其他旧电路主板同型号的三极体替换后,测量驱动变压器中间抽头的波形基本一致。

焊回二极体VD17。

觉得这个电源的故障应该基本处理完毕,上电测试,5V输出正常,用电子负载加载各档电流,没「吱吱」声再次出现,输出电压也基本无变化,变化值在0.03V以内,说明负载能力也已经恢复。

再用示波器测驱动变压器的初级中间抽头波形,如下图:

空载时波形,最大值很小。

加轻载时,预期增长。

至此,故障电源终于修理完毕。

楼主:
以下视频教改装TL494 可调(电压、电流)电源
https://youtu.be/34S3I-3ksD0

以下视频教DlY自装数控电源
https://youtu.be/xciukdSlWRg

网友:
全是干货。

网友:
这么全,学习了

楼主:
恒流和限流以下有解释。

网友(2021-01-17):
做个标记一下

网友(2021-05-26):
居然还能这么玩

网友(2021-07-14):
感觉这样玩不安全,变压器参数不变,会造成功率管偏离最佳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