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输入3.3V,带宽10MHz到40MHz的方波,输出10V同频率方波

楼主(2020-11-17):
我希望的电路或芯片功能如下,输入3.3V,带宽10MHz到40MHz的方波,输出10V左右,相同频率的方波,求大佬推荐一下电路或者芯片。

网友A:
这标题貌似不及格?

网友B:
高速运放应该可以

网友:
确定这不是高频三极管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貌似不及格?

咱们测试一下举报功能??

网友:
找一开漏输出比较器

网友:
楼主改标题,标题不合格的额

网友C:
楼主应该先充个会员,在来提问,以表诚意!

网友D:
“求助电路”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E:
方波 的带宽要求很高的。

网友F:
40M的方波,如果要不变形,根据XX定理要400M的带宽,普通三极管还真不一定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运放应该可以

您能否推荐一个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电路”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 ...

抱歉,我不懂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M的方波,如果要不变形,根据XX定理要400M的带宽,普通三极管还真不一定干的了~ ...

那最高能到多少M啊,小白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波 的带宽要求很高的。

可以有一定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先充个会员,在来提问,以表诚意!

已充

网友G:
单极性的话,可以考虑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H:
你们都想复杂了,两个非门串联,CD系列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极性的话,可以考虑MOS管驱动芯片。

就是单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都想复杂了,两个非门串联,CD系列的就行了

大佬能否给推荐一下型号呢,小白实在不懂,之前一直做的是FPGA的逻辑开发,这个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网友:
CD4069,10v供电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请问两个都是10V供电吗

网友I:
你这也是误导人,谁家的CD4069能到40M? 到10M顶天了
再说了,3.3V的方波能直接驱动10V的CD4069吗,都没到高电平的阈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这也是误导人,谁家的CD4069能到40M? 到10M顶天了
再说了,3.3V的方波能直接驱动10V的CD4069吗,都没 ...

3.3V的方波能直接驱动10V的CD4069,没问题,你自己做个试验就知道了,不要一天到晚想当然。

网友:
引用 网友H:
3.3V的方波能直接驱动10V的CD4069,没问题,你自己做个试验就知道了,不要一天到晚想当然。 ...

这个根本没必要实验,我也不否认能工作,但是3.3V远没达到CD4069规格书中的高电平阈值。好心告诉你问题,你这态度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