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管理员使用vm虚拟一win10,普通用户看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0-11-17):
windows server 2019,有管理员A,普通用户B1、B2、B3。我原计划管理员A使用vmware虚拟一win10系统,任由B1、B2、B3打开,随便在里面折腾的。
现在发现管理员A虚拟的win10系统,B1、B2、B3打开vmware根本看不到,只可以再安装。
请问有无办法让管理员A虚拟的win10系统,让其它非管理员用户都可以打开呢?

网友A:
打开VM的远程桌面让用户连。VM自带也有VNC,可以让用户VNC(不能拷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VM的远程桌面让用户连。VM自带也有VNC,可以让用户VNC(不能拷文件)。

这是办法之一。
但我想更直接的启动虚拟机,有思路不?

网友:
试试给VM添加管理员权限,让VM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B:
把vm的目录权限设置成everyone,普通用户再导入一下虚拟机所在目录即可。

网友:
常见做法是各自不同的账号远程桌面上虚拟机去干活。
当然也可以拷贝虚拟机镜像到各自目录让他们自行启动使用。一份虚拟机镜像是不应该同时被打开成多个虚拟机实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vm的目录权限设置成everyone,普通用户再导入一下虚拟机所在目录即可。

是这样的了。现在已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