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的面壳和后壳电源

楼主(2020-11-17):
终于把电源装好了,晒下,除了面壳和后壳是3D打的,其他都是买的现成的,输出1-15V,够用。
上一次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2438-1-1.html

网友A:
用什么软件进行三维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进行三维设计的?

DM,见我前面的帖子

网友B:
1V以下不能输出吗这模块

网友C:
硅胶按键时定做的吗?怎么收费的 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以下不能输出吗这模块

是的,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按键时定做的吗?怎么收费的 贵不贵

买的模块,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胶按键时定做的吗?怎么收费的 贵不贵

某宝硅胶按键有现成的买,只是没字,如果只是自己玩玩的话,可以买现成的按键,然后做个按键PCB板,手写或者贴标签。那种五键的导航键,整个一般不到十块钱,普通椭圆按键1块左右

网友D:
做的很漂亮,输出精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漂亮,输出精度怎样

低要求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模块,不是自己做的

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
lz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无治WZ5005 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某宝

网友F(2021-11-02):
请问,楼主位3D打印的前面板上的文字是如何印的?(就是WUZHI这些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位3D打印的前面板上的文字是如何印的?(就是WUZHI这些字)

往上买的成品。可以嘉立创面板打印呀

网友F:
谢谢楼主!因为刚刚买了3D打印机,觉得这个字不好处理,你那个字印得比较漂亮。

网友:
怎么收费的

网友(2022-01-16):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因为刚刚买了3D打印机,觉得这个字不好处理,你那个字印得比较漂亮。 ...

你买的是哪个型号3D打印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