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每天自动安装一些小软件,怎么处理?

楼主(2020-11-17):
每天卸载后,第二天又安装了好几个,什么美图软件之类的。不知道从哪里下载的,请教有什么工具可以查到这个源头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没有好的办法拒绝安装

网友:
能不能屏蔽所有软件的安装?有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反正又不是经常要装新软件。

网友:
win7及以上打开uac!如果打不开或者总是被自动关闭,重装干净系统吧。

网友:
直接重装大法

网友A:
没办法。半月前媳妇儿装了个暴风影音。不知道咋整的带来一堆强盗。和电脑较了半个月的劲。今天晚上我认输了。搞不定。重装系统了。

网友:
不关机,只休眠,应该不太耗电吧

网友:
流氓软件进驻了,快捷简便的处理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半月前媳妇儿装了个暴风影音。不知道咋整的带来一堆强盗。和电脑较了半个月的劲。今天晚上我认输了 ...

重装系统所有软件都要安装,那叫一个烦.
我通常电脑装完系统后做一个C盘备份1,然后装完所有软件再做一个C盘备份2,然后电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做一次C盘备份3.所有软件都是装在C盘的.这三个备份会一直保留.
以后使用再定期备份4,一但有病毒或流氓就恢复到定期备份4,再不行就回到备份3.这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软件不需要重新安装,一般十来分钟结束战斗.不好的地方就是长期占用了一部份小姐姐的空间.

网友B:
装360套装,查杀之后再卸载,流氓对付流氓

网友:
火绒   简简单单

网友C:
发一个我写的流氓查找工具,找到对应的流氓后可以直接删的就删掉,能卸载的就卸载,不能删的直接用个同名文件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我写的流氓查找工具,找到对应的流氓后可以直接删的就删掉,能卸载的就卸载,不能删的直接用个同名文 ...

谢谢。。。。试用一下

网友:
电脑中装了什么流氓软件呢?

网友:
赶紧收藏下11楼的软件

网友:
火绒保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我写的流氓查找工具,找到对应的流氓后可以直接删的就删掉,能卸载的就卸载,不能删的直接用个同名文 ...

这个好试试看

网友:
我也用火绒

网友:
肯定是安装的人一路next,还有就是本身下载的地方都不干净,非官方下载的
我的电脑用了10年了,系统重来没有重装过,也没有中过病毒,当然,主要是不去乱装软件,遇到可疑的我宁愿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360套装,查杀之后再卸载,流氓对付流氓

装个火绒就OK了。

网友:
试了下12楼的软件,显示软件路径详细又快,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吧,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360套装,查杀之后再卸载,流氓对付流氓

当年十常侍作乱 何进听了袁绍的主意 请了董卓进京,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