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换了兼容款stm32f722re之后,设备调试异常。

楼主(2020-11-17):
为了提升计算能力,stm32换了f7。
换了之后下载了一次程序之后,再下载或者调试的时候设备就找不到了。用了复位下程序的方法。
下了一个时钟配置主频低一点的代码进去。设备就能找到了。但是设备进去之后还是必进硬件异常。
一旦时钟主频配置高一点,设备就又找不到了。而且即使主频配置低一点。系统初始化没完成之前就会进硬件异常。
我用的stm32的cube做的初始化。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usb?用的irc?flash延迟不够?

网友:
代码改了????

网友:
在cube中开启了调试功能了吗?使用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用的irc?flash延迟不够?

大佬好啊,图片上就是我用的资源。irc是内部rtc吗,我没有用内部rtc。
只用了两个串口,一个I2C。debug mode选的是serial wire,应该就是指swd了。操作里是有flash。但是我打了断点。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代码根本运行不到usart1的初始化,要么就硬件异常。要么直接debug断开。提示找不到设备
试了外部和内部晶振,都是一样效果

楼主:
结贴,仔细分析了一遍,感觉软件不会出这种进不去debug的问题,又看了看硬件手册。发现Vcap指定要4.7uf。而且esr范围0.1~0.2也是通用型4.7uf的ESR。感觉我之前用的2.2uf可能有问题了。换成了4.7uf。于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哎,无语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总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