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0V的多路电压,电阻分压后直接通过CD4051模拟开关进ADC采样,测量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2020-11-17):
如下图所示,前面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是正负50V,经过电压分压后得到正负5V的信号,然后通过模拟开关CD4051直接进到到ADC里,ADC初步计划用AD7606
请教一下,这样设计是否可靠,测量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A:
稳压管漏电流影响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漏电流影响大了点

是啊,有什办法降低一下漏电流的影响呢?

网友B:
LBAS116LT1G    值得你拥有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BAS116LT1G    值得你拥有一颗

这个二极管只是保护作用,可以选漏电流小的
但那个CD4051模拟开关也会有uA级的漏电流,这个怎么解?

网友C:
建议用运放缓冲一下再进40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运放缓冲一下再进4051

即使用运放缓冲,电压也还是先分压,才能进运放,而运放一样会有漏电流,AD7606的手册里说可以信号直接进,噪声还小点
我感觉关键是模拟开关的漏电流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D:
ADG系列的模拟开关,性能会好很多

网友C:
运放做跟随时输入阻抗肯定远好于ad7606。要求高可选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比如AD8605,1p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G系列的模拟开关,性能会好很多

好思路,谢谢推荐,之前只图CD4051便宜了
看了一下这个ADG系列,漏电流只有几十nA,少了一个数量级,这个影响应该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即使用运放缓冲,电压也还是先分压,才能进运放,而运放一样会有漏电流,AD7606的手册里说可以信号直接进 ...

这才1M欧的输入阻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做跟随时输入阻抗肯定远好于ad7606。要求高可选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比如AD8605,1pa电流 ...

感谢推荐,不过我要采集40多路电压,每个通道加一个运放其实成本增加挺多的
好在AD7606的模拟输入电压和电流比较线性,差不多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比较容易在软件上补偿输入阻抗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才1M欧的输入阻抗,太小了

请参考楼上,AD7606 1M输入阻抗虽然不算大,但是电压电流比较线性,通过软件能够比较容易的补偿输入阻抗带来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