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应用在香港(港督)慕莲夫人号游艇 110V DC调光器

楼主(2020-11-18):
上世纪80年代未期(殖民代时期,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在香港慕莲夫人号(香港港督公务游艇〈港督等同现今的特首林郑月娥〉)DC直流电 110V供电,要在船舱每间房间上都要安装一个调光器(之前一直是应用简单的开关掣),上层领导选用方案是应用线绕电阻来做调光器功能,也有人选用线性电路方案2N3055(功率管发热温度超高,同时浪费功率),我就构思,直流电如何才可以构成凋光器方案,参考交流电商品调光器电路是选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正弦波的导通角这个原理,应用了这个概念选用NE555来产生(PWM 脉冲调宽)选用以下图片的电路来完成(应用CMOS 7555 来替换掉NE555,因超低功耗)。

但又有问题出现,这个调光器就需要4条线(电源正+、负-输入〈2线〉),灯泡负载(2线输出)要优化为(2线〈1线输入、1线输出〉),类似交流电AC商品的调光器只需要2线(1线输入,1线输出)就可以了,之后我改造成功(只需要2线的直流调光、调速器),超简单的原理,负载(灯泡 110V/25W)内阻小在不导通时就类似(自举电路)对电源的电容充电(偷电),就可以对(IC 7555)整个电路供电,图片2(简略的电路图),说明了是如何做到(1输入、1输出)开关管不导通时就将会向电源电容充电。

原来现今的(智能開關制2.4gHz zigbee)都是选用2线(1线输入、1线输出),也是选用我以上的(断关时)来对电容充电(偷电)原理,用现今的潮语(单火线控制)。

我当年就是前往(香港九龙油麻地区弥敦道街眾坊街交界处)〈中华书局〉购买一本〈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这本秘笈参考图片4(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产生器如图3.4所示),但输出驱动一般都是选用三极管的,但我这个调光器电路结构的输出(功率管)要具备3大条件才完美,1 > 超低功耗(关断时才对电容充电),2 > (功率管)导通时〈热容量小〉(内阻超小 400毫Ω/0.4Ω),3 > 要输出驱动大电流,在当其时(Power MOSFET) 是很新颖的元件,就被我选用替换功率三极管。

网友A:
神奇的555。

现在的设计还有人会使用55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555。

现在的设计还有人会使用555吗?

我的原则就是,〈不管好丑,最紧要(就/顺)手〉。

哈哈哈

网友:
lz是说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开发了?

网友B:
上个世纪的单火调光器。
现在买的单火遥控开关,控LED灯,在关灯情况下,有时候会闪。

网友:
最近的一个产品还用了555  ,蛮好用的。

网友:
很有创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个世纪的单火调光器。
现在买的单火遥控开关,控LED灯,在关灯情况下,有时候会闪。 ...

灯两端加个释放电容

网友:
前两年还用555做了个负压电源给lcd调显示清晰度。555很耐用,从来没坏过。

网友:
不错,可靠简单又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两端加个释放电容

请教电容有什么要求吗?容量大小,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电容有什么要求吗?容量大小,类型?

0.0xuf应该差不多,其实就是让电流不流过灯,直接给单火线开关构成回路。 CCB耐压400V差不多。

网友:
年轻人都一味往RCU、MCU、CPU上跑了,模电熟练的人应该不多了,高频模电就更少了。
记多刚毕业出来,老板给的第一个项目是做一个芬兰浴发热管的漏电检测,当明用了稳压二极管、光耦、LED、电阻和一个小变压器做。漏电红灯,安全绿灯。

网友:
555非常好用,但是现在基本没人用。

网友:
在用NE555,不过是用它来产生正负对称电源,用来给运放用。

楼主:
以下(NE555)电路是 AC 交流电(调光、调速)器

楼主:
NE555 特殊应用12V升压到100V~300V。

网友D:
andy 大哥,港督御用灯光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dy 大哥,港督御用灯光师

你讲正确了,我这个灯光师,在设计这个DC(直流电)调光器时下了咒语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比我这一整套灯光照过之后,在1997年6月30日黯然落泪、天降大雨、双手捧住英国米字旗,夹住条狗尾巴回归去英国,结束英国在香港地区150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这片(弹丸之地)明天(1997年7月1日零时正)立即回归祖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讲正确了,我这个灯光师,在设计这个DC(直流电)调光器时下了咒语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比我这一整套 ...

港督我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彭定康那三个梨花带雨的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港督我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彭定康那三个梨花带雨的女儿

英国在香港的末代(香港港督)彭定康(谐音〈抨走狗〉),他的名字谐音都讲清楚,时辰到了,立刻执包袱,用掘头扫把(抨走狗)!

哈哈